楼主(2012-05-05):
西门子MM440变频器,功率55KW,电机功率也是55KW,负载是离心机,设置的斜坡上升时间是650秒,斜坡下降时间也是650秒,开机频率上升没有问题,可以正常启动,只是停机的时候,会报警,代码是A0911,我没有加制动电阻,具体是,频率刚开始下降的时候这个报警会比较频繁的出现、消除,过了一会后这个故障就会一直保持,直到频率降到8HZ左右的时候又会开始频繁的出现、消除,而且偶尔会出现故障F0002的现象,不过很少出现,我快速设置的时候把离心机选择成变转矩负载类型了,这个是否正确?最近咨询了西门子技术支持,他们咨询了大概情况,主要我的离心机要求停车时间越长越好,最后定在了15分钟,西门子技术支持最后给了我制动电阻的规格:8.2欧姆,40KW,但是我查看选型表确实8.2欧姆,4KW的,西门子技术支持说你们这个离心机对停车时间有要求,4KW的制动电阻肯定是不行的,要功率大点的!网上又有人说我快速调试有些参数设置的不合适,我现在把我设置的参数列表如下:
P0003:参数访问等级:设置为3
P0010:调试参数过滤器:经过快速调试后设置为0,这样变频器才可以运行
P0100:选择电机的功率单位和电网频率:为0表示单位为KW,频率为50HZ
P0205:变频器应用对象:=0 恒转矩 =1变转矩,备注:我负载是离心机,我这里选的是1变转矩是否正确,请大家指正
P0300:选择电机类型:=1异步电机
P0304:电机额定电压:380V,但现场实际电网电压高于400V。
P0305:电机额定电流:102A
P0307:电机额定功率:55KW,根据铭牌得知
P0308:电机额定效率:0.88
P0310:电机额定频率:50HZ
P0311:电机额定速度:1475r/min
P0320:电机的磁化电流:0,通过为默认值
P0335:电机冷却方式:选0,利用电机轴上风扇自冷却
P0640:电机过载因子:选择150,默认
P0700:选择2,命令给定源经过I/O端子控制
P0701:选择1
P0702:选择12
P0703:选择9
P0704:选择15
P0705:选择15
P0706:选择15
P0731:选择52.2,变频器正在运行
P0732:选择52.7,变频器报警
P0733:选择53.6,实际频率大于等于设定值
P1000:选择10,无主设定值+MOP设定值
P1004:设置为15HZ,备注:我用到5、7、8三个端子,5是启动,7是故障复位,8是二速信号
P1080:选择为0,最小频率为0HZ
P1082:选择为50,最大频率为50HZ
P1120:斜坡上升时间为650秒
P1121:斜坡下降时间为650秒
P1300:控制方式选择0:线性V/F,要求电机的压频比准确

再次说明,我的变频器是MM440系列变频器,功率是55KW,负载是离心机,停车时间要求15分钟,请大家给各好的建议可以不让出现A0911报警,或者说选择制动电阻的话,规格是多少?

网友A:
首先检查一下直流母线电压,是不是正常,若正常,再看P2172直流回路的门限电压,可把P2172的值调高一些,再试行不行.

网友B:
A0911是报警,这个不影响运行的。如果没有制动电阻,可以把P1240=1,激活直流母线电压控制器,系统是自动抑制直流母线电压升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检查一下直流母线电压,是不是正常,若正常,再看P2172直流回路的门限电压,可把P2172的值调高一些,再试行不行.
直流母线电压应该测试哪两个端子?另外,P2172调高的话,依据什么调呢?调多少合适?

楼主:
引用 网友B:
A0911是报警,这个不影响运行的。如果没有制动电阻,可以把P1240=1,激活直流母线电压控制器,系统是自动抑制直流母线电压升高的。
你好,P1240默认就是等于1的,不过这个报警在停机的时候一直出现的,我想问下,这个报警对变频器和设备是否有损坏?

网友B:
停机时始终出现吗?不会吧?停机以后开始可能会出现,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个报警值会消失的。你也可以通过监控直流母线电压参数r0026,看看报警时直母电压到底是多少。如果报警值A0911无法显示r参数,可用万能表测量下直母电压。注意别挨电呦;

报警不会损坏装置的。P1240=1说明最大直流母线电压控制器已经被激活了。没有制动电阻的时候,这样就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停机时始终出现吗?不会吧?停机以后开始可能会出现,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个报警值会消失的。你也可以通过监控直流母线电压参数r0026,看看报警时直母电压到底是多少。如果报警值A0911无法显示r参数,可用万能表测量下直母电压。注意别挨电呦;

报警不会损坏装置的。P1240=1说明最大直流母线电压控制器已经被激活了。没有制动电阻的时候,这样就对了。
我把P2172升高点可以吗?怎么测试r0026?就是说怎么测量直流母线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停机时始终出现吗?不会吧?停机以后开始可能会出现,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个报警值会消失的。你也可以通过监控直流母线电压参数r0026,看看报警时直母电压到底是多少。如果报警值A0911无法显示r参数,可用万能表测量下直母电压。注意别挨电呦;

报警不会损坏装置的。P1240=1说明最大直流母线电压控制器已经被激活了。没有制动电阻的时候,这样就对了。
开始停机的时候会稍微频繁的出现,过一会后这个故障就一直保持了,因为我是用变频器的继电器输出来监控的,这个继电器输出就一直闭合着,然后等到频率降到8HZ左右的时候,这个故障就又跟开始停机的时候一样频繁的出现、消除,也就是说继电器输出所接的指示灯一会亮、一会灭!我可否把P2172调高点呢?

网友C:
如果负载稍微有些变化,这个报警动作会比较频繁的。

  好多年前,调试一个镗床时,没有制动电阻,把我折腾惨了,在允许范围内调高过直流电压值,好不了多少。最后将电源频率从50调到60HZ,对付用了两天,然后,就是增加制动电阻。

你最好是:根据变频器大小买个制动电阻先放在哪里,调试完再固定。
不然,总是交不了差的。

网友C:
我把P2172升高点可以吗?怎么测试r0026?就是说怎么测量直流母线电压?

电源接线端子旁有两个端子:好象是DC+  DC-

楼主:
楼上的真是没事干!着急跟啥一样,你路过干嘛来了!

网友B:
嗯,ad的发言替我回复了。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负载稍微有些变化,这个报警动作会比较频繁的。
好多年前,调试一个镗床时,没有制动电阻,把我折腾惨了,在允许范围内调高过直流电压值,好不了多少。最后将电源频率从50调到60HZ,对付用了两天,然后,就是增加制动电阻。
你最好是:根据变频器大小买个制动电阻先放在哪里,调试完再固定。
不然,总是交不了差的。
我变频器是MM440系列的,功率是55KW,电机也是55KW,负载是离心机,我要求的停机时间是15分钟,不能太短,咨询了西门子技术支持,他们说的制动电阻型号是8.2欧姆,40KW,但是我查表得知是8.2欧姆,4KW,他们说你这停机时间这么长,4KW肯定是不行的!我不知道了!呵呵!以前没有遇到过离心机这么大的负载!该怎么办?

楼主:
引用 网友B:
嗯,ad的发言替我回复了。谢谢。
停车时间要求15分钟,不能太短,制动电阻该如何选型?求解!

网友D:
看你的快速调试参数,为什么最后P3900没有设呢?如果还不行,你再P0010=30 P0970=1 然后再设你要的参数吧

楼主:
P3900=3的 没有错

网友B:
引用 楼主:
停车时间要求15分钟,不能太短,制动电阻该如何选型?求解!
MM440的极限斜坡时间设置最长也就是10分钟,你要求15分钟的斜坡时间,用参数设置不能满足的。怎么办呢?不是没有办法,需要在变频器外部,给定与变频器之间再搞一个长时间的“积分器”。就可以了。如何搞到这个积分器,是你自己的事情了。上网上去搜一搜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停车时间要求15分钟,不能太短,制动电阻该如何选型?求解!
MM440的极限斜坡时间设置最长也就是10分钟,你要求15分钟的斜坡时间,用参数设置不能满足的。怎么办呢?不是没有办法,需要在变频器外部,给定与变频器之间再搞一个长时间的“积分器”。就可以了。如何搞到这个积分器,是你自己的事情了。上网上去搜一搜吧。
不是这个意思,我意思只要不出现这个故障就行

网友B:
A0911不是故障,仅仅是报警,变频器不会因为A0911而停止对电机的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B:
A0911不是故障,仅仅是报警,变频器不会因为A0911而停止对电机的控制。
嗯!

网友A(2012-06-24):
不知楼主的问题解决了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楼主的问题解决了没有?
已经出差回来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