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5-05):
请帮忙看下以下程序分析是否正确,谢谢
SET                                       //rlo=1
     SAVE                              // 将rlo=1保存到br位
     L     #LADDR                      // 将#LADDR装入ACCU1
     SLD   3                             // 将ACCU1中的#LADDR左移3位,存在ACCU1中
     LAR1                             //将ACCU1中的左移三位的#LADDR装入地址寄存器AR1中

     L     PIW [AR1,P#10.0]    // 将PIW [AR1,P#10.0]装入ACCU1,但PIW [AR1,P#10.0]怎么理解???
     SRW   8                           // 将ACCU1右移8位,
     T     LB     0                    //传至  LB     0
请教下列程序的执行顺序分析的是否正确?正确的顺序应该是怎样的?
     L     #SF                    //#SF装入ACCU1,
     L     'S'                       //'S'装入ACCU1, /#SF装入ACCU2.
     ==I                         //如果 1、S'装入ACCU1等于#SF装入ACCU2,#b_sf=1,跳至WEIT;如果 2、S'装入ACCU1不等于                    #SF装入ACCU2,则“S     #b_sf”跳过,“JC    WEIT” 跳过,然后交换使ACCU1为#SF,ACCU2为‘S’,                 装‘F’到ACCU1,ACCU2 为#SF,如果2、1 ‘F’到ACCU1等于ACCU2为#SF,则#b_sf=0,跳过              “JC                  WEIT”,无条件跳转到
AUSG。我的疑问是:2、2如果‘F’到ACCU1不等于ACCU2为#SF,则程序按怎么样的顺序执行???是不是,跳过“R     #b_sf”“ JC    WEIT”,然后执行后边的》???
     S     #b_sf
     JC    WEIT
     TAK

     L     'F'
     ==I
     R     #b_sf
     JC    WEIT
     L     W#16#301
     JU    AUSG

此外,PQW[AR1,P#8.0]和PIW [AR1,P#10.0]分别怎么理解???

网友A:
PQW[AR1,P#8.0]:将AR1中的值+P#8.0,形成最后的地址,例如,AR1的值为2.0,那么此语句相当于PQW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