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5-05):
一:问题描述:
     现有2台200KW的水泵,客户要求用一台变频器控制两台水泵。
     用恒压控制,先用变频器启动一台电机,启动完后如水压不够,则停止该台变频器。切换至工频运行,用变频器再启动另一台电机。

    控制方法就是这样,不知道这种控制方式除变频器外,需要加什么东西来实现吗?
  谢谢您的简答、

楼主:
另外在这种一拖二的控制上需要注意些什么?

网友A:
上一个恒压供水控制器+一块远传压力表。我做过几套,效果很好。

网友B:
呵呵,这个已经“模块化”了?那可就方便了。如果是自己搭一个控制系统,有点麻烦。变频器需要编程。有了专用的模块,就是接线的工作量了。方便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上一个恒压供水控制器+一块远传压力表。我做过几套,效果很好。

网友D:
是的,使用一个恒压供水控制器就简单多了。

网友E:
自身带有一拖多功能的供水用变频器,可以选用富士或者ABB的变频,直接按照多泵控制的图纸接线就行,除压力表、接触器和继电器以外不用另加设备。但楼主提到的水泵为200KW,如此大功率的水泵在变频切工频的时候会遇到空开跳闸的情况,这是工程上变频切工频最常见的技术难题。

楼主:
如果让电机停下来再切换这样应该也可以吧。

网友F:
我们在做一拖二,不过都是让电机停下来在切工频,估计200kw的直接起不来,有需要可以留言

网友G(2017-11-15):
我现在也需要一套变频1托2恒压供水的方案,变频用森兰hope800 一台,恒压控制器用cps646,软启一台,水泵75kw,要带应急软启启动,手动,自动切换,手动必须通过软启。哪位有好的方案可以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