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塑机热电偶问题

楼主(2012-05-05):
请问注塑机热电偶用的同样都是K型,为什么有非接地和接地之分,什么系统用的是非接地,什么系统用的接地,谢谢!!!

网友A:
热电偶接地,没有听说过,屏蔽接地到是用过!

网友B:
看你现场线路情况,线多,而且长的话就用带有屏蔽线的热电偶好

网友C:
楼主用的可能是铠装热电偶,该类热偶有露端形、绝缘形、接壳形之分。接壳形可算是接地的,其反应速度较快,但不适用于有电磁干扰的场合使用。绝缘形是非接地的,其反应速度比接壳形慢,但其防电磁干扰,且使用寿命长。

楼主:
谢谢3楼的朋友,分析的很到位

楼主:
谢谢楼上的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