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5-06):
M57962AL 不接模块时如何屏蔽短路信号,有知道的大哥技术加持一下吖........

网友A:
我上次回答过你的问题,但今天又看到你在提问,我就去看了下,发现我上次说错了。你按我下面说的方法试一下,应该会有效。图中8脚是报警信号输出引脚,一般接光藕的初级(二极管这边),在模块过流或者未导通的情况下光耦次级输出一个高或者低电平的信号给cpu,如果你吧8脚光耦的初级短路,就可以解除报警 。但是此时你启动变频器即使57962的输入PWM正常也应该没有输出的,因为你没接模块,57962里面的管压降检测电路已经动作,从而切断输出信号以保护模块。你的目的肯定是想不接模块的时候测量驱动输出电压正不正常对吧?1脚为管压降检测脚,此时你不接模块的话,只要把二极管D1的负极和IGBT的E接短接就可以屏蔽57962内部管压降检测电路让模块输出。因为你的机器电路不知道是不是和图中一样,所以还要看具体看情况如果按我的方法还是不行,就直接短路1脚IGBT的E级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上次回答过你的问题,但今天又看到你在提问,我就去看了下,发现我上次说错了。你按我下面说的方法试一下,应该会有效。图中8脚是报警信号输出引脚,一般接光藕的初级(二极管这边),在模块过流或者未导通的情况下光耦次级输出一个高或者低电平的信号给cpu,如果你吧8脚光耦的初级短路,就可以解除报警 。但是此时你启动变频器即使57962的输入PWM正常也应该没有输出的,因为你没接模块,57962里面的管压降检测电路已经动作,从而切断输出信号以保护模块。你的目的肯定是想不接模块的时候测量驱动输出电压正不正常对吧?1脚为管压降检测脚,此时你不接模块的话,只要把二极管D1的负极和IGBT的E接短接就可以屏蔽57962内部管压降检测电路让模块输出。因为你的机器电路不知道是不是和图中一样,所以还要看具体看情况如果按我的方法还是不行,就直接短路1脚IGBT的E级试试。
大哥,你解答的很完整 ,我就是想在不接模块的情况下,测试驱动电压是否正常,避免换上的模块炸掉~~!你的方法我了解了,谢谢 ,非常感谢 ~

网友A:
不用客气啊,我刚才修过用此驱动芯片的机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