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计量电度数能准确吗?

楼主(2012-05-06):
大家帮我看看,这种互感器接入电表是跑的快还是慢呢?

网友A:
看不清倍率啊,楼主为什么要问跑的快慢呢,不准确了?

网友B:
楼主的意思是不是主线路过了互感器两次?

网友C:
越绕,变流比越大

楼主:
200:5,问是跑的还是慢呢?

楼主:
这样接能准确计量吗?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这样接能准确计量吗?
没有问题,一般用于大变比小用户,准确性没有问题的!

网友E:
如果是绕两匝的话这个得看互感器要求绕多少匝,有的互感器还要求绕10匝呢....

网友D:
引用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这样接能准确计量吗?
没有问题,一般用于大变比小用户,准确性没有问题的!
计算的时候注意变比!

网友F:
六楼和七楼老师所言极是!

网友F:
只要电度表没问题,计量是准确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200:5,问是跑的还是慢呢?
如果铭牌上的200:5指的是一次电流穿一次的话,而实际是穿了2次,那么电表相应的会跑快一倍的速度,但是在算实际用电量时不能按40倍率(200:5)来算,应该按20倍率,比如电表显示10度,实际是200度。

网友G:
读数除2

网友H:
引用 网友I:
这个:人家装了就肯定是正确计量的

就是,不然随便多个一圈两圈就能改变计量,那大家还不都偷电去。。。

网友J:
接线没问题计量应该是准确的。

网友K:
没有问题,穿俩次是因为互感器的电流比回路电流要大到2倍多,以免影响到计量精度,就和钳形表量很小的电流一样啊

网友F:
是变小了!也就是变慢了!但是是准确的。

网友L:
引用 网友I:
这个:人家装了就肯定是正确计量的
难说,有些坑爹的就让你表走的快了

网友M:
互感器铭牌上一般都标有一次匝数,如果标的是“1”,那么这个穿法是错误的

网友K:
对不起,因为是你的那个互感器是200.5,而你的电度表是100.5的

网友K:
大哥,是越绕变流比越小不是越大200/5的,图示这样就变成了100/5的了

网友N:
只要表校对过就是准的

网友O:
 不知道这互感器的匝比要求

网友P(2012-09-10):
引用 网友F:
是变小了!也就是变慢了!但是是准确的。
变流比应该是小了。但是表应该跑的快了、比以前快一倍。大家说对吗

网友Q:
  对于变比大的互感器可采取主线穿绕的方法,降低变比提高电度表计量精度。上图中假如变比100/5,穿绕了2匝,则现在变比是5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