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5-06):
我们厂有设备有K型和J型感温线,经常换线容易搞混乱,请各位出高教。

网友A:
用万用表的毫伏档测量常温时的毫伏电压值,根据毫伏电压可以确定两根线的正负极,另外就是根据测量的毫伏值和室温对照查询热电偶的毫伏分度表,根据这个表来确定热电偶的类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