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5-06):
咸老师您好,各路大侠好;请教一个问题,现在天气热起来了,变频器也容易过热;载波频率的高低对变频器也有影响,那载波高一点好,还是低一点好?或者怎样设置才比较合适?谢谢!!

网友A:
主要还是要解决散热问题,载波低了,电机的电磁噪音就会大!

网友B:
载波降低
电机的发热量也高了

网友C:
电机抖动和载波也有关系吧!

网友D:
调低;
但电机的电磁噪音会加大;

网友E:
载波频率 是影响逆变模块的吧,调的越高,对模块功率损耗就大, 模块发热就越高,影响输出功率。还对外界的干扰幅度有所增加,对电机线较长的场合,还可能增加电线与地之间的漏电流。一般90KW以上把载波频率设置3K以下

网友F:
这个载波频率对于某些型号的变频器好像没法改变啊,比如ACS800的变频器。

网友G:
载波频率在气温高时应该适当调低一些

楼主:
多谢各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