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5-06):
是不是所有的油浸式电力变压器都可以装热电阻

楼主:
版主帮帮我

网友A:
请斑竹了~~

楼主:
这家用户超载严重,把高压进线的保护拆除,导致变压器油温过高,太危险了。

楼主:
是的。谢谢你的提醒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单靠保护是不行的!
首先给变压器再加强制散热,尽量保证运行油温低一点,否则变压器很快短命
b不知道用什么型号的热电阻

网友C:
可以再变压器的外壳增加一个热电阻,强力降温设施,控制其温度,以达到安全运行目的。

楼主:
谢谢大家的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