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5-06):
求教各位高手,最近用信捷OP320-A文本显示器RS232(9针D型)口跟仿三菱PLC 的RS232 (9针D型)口进行连接,用交叉线2----3,3------2,5--------5可以用,用平行线2----2,3------3,5---------5也可以,但是有个问题,一旦文本显示器断电后,重新上电后不能正确读出原来写入PLC 中的数据,望指教,谢谢!

网友A:
一旦文本显示器断电后,重新上电后不能正确读出原来写入PLC 中的数据

这个应该与通讯线的关系不大

网友B:
呵呵;仿三菱的,接口又不一样;

网友C:
怎么可能 交叉 直连都可以呢?
一个引脚或者是TXD 或者RX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