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5-06):
最近领导下达任务。用温控仪控制变频器来使电机转速变化,从而使风机风量变化,而达到锅炉炉温的恒定,我看到别的厂子用的是pxr-9这种温控仪,但是我没有接触过这种仪表,不知它是怎么控制变频器的,希望有用过的师傅给说一下,不胜感谢!

网友A:
我们厂好像有这种温控仪··好像是台湾的吧·。。也不知道对不对。。但是我是学徒··也不知道搞。。。。

网友B:
欧姆龙E5EZ温控器控制西门子MM440 我用过,pxr-9就不知道啦,其实要是它能输出0到10V 或4到20毫安,那什么都好办了

网友C:
我们公司就是用变送器测量压力后信号给富士pxr-9温控仪,再由温控器控制富士变频器,最后来带动水泵控制水压恒定的。我们都是工程师搞得,那说明书都是英文和日文的根本看不懂,人家又不肯详细的教,我也很想搞懂呀!

网友D:
我没有用过这种表  如果是智能的 就好 办了 它有0-10V输出  当炉温度趋近你的 设定温度的时候  输出+10V趋近0V   把线直接接到变频器的调速端子上

网友E:
这个问题好办,只要温控仪有0-10V或4-20MA输出就行,管它是什么型号,把温控器输出的信号接入变频器模拟量输入点,然后是看温度高了提高转速,还是温度低了提高转速,再选择变频器的PID控制是正向还是反向的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