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控硅的触发问题

楼主(2012-05-06):
什么是可控硅过零触发,和可控硅的移相触发有什么区别?

网友A:
一样的,就是控制角的问题。

网友B:
不一样,二者有着很大的本质区别。

网友C:
过零时交流电以每百个正弦波导通多少个算。移相时每个正弦波都导通,但导通的面积不同。
打个比方,
输出50%,过零方式是100个西瓜给你50个,移相方式是给你100个半拉的西瓜。
输出10%,过零方式是100个西瓜给你10个,移相方式是100个西瓜每个瓜给你切1牙(按每个瓜切成10牙)。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过零时交流电以每百个正弦波导通多少个算。移相时每个正弦波都导通,但导通的面积不同。
打个比方,
输出50%,过零方式是100个西瓜给你50个,移相方式是给你100个半拉的西瓜。
输出10%,过零方式是100个西瓜给你10个,移相方式是100个西瓜每个瓜给你切1牙(按每个瓜切成10牙)。

比喻得好,过零触发就是在零度时触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