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5-06):
就是说要屏蔽IGBT管压降信号 把三路U V W的C E极短接的话 那U V W不是短路了吗   不明白 这个问题没想通一直没有试验 请有经验的前辈指导指导 谢谢了

网友A:
你要是不拆掉模块就不用短接C E极了,拆了的话IGBT管压降信号才会报警,也谈不上U V W短路了!

网友B:
楼上说得好,奖励大拇指一个!
拆掉功率模块后,UVW都空的啦,哪有短路之说呀.
不拆,和不切断电源的时候,你不会真去短接U\V\W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