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5-07):
怎样用三菱plc来控制三菱变频器调速。跪求有懂的师傅给说一下。不胜感谢

网友A:
可以用电位器,用端子控制的多段速,485的通讯。

网友B:
PLC可以通过模拟量和外部端子控制变频器启动和调速,也可通过通讯协议控制变频器调速,看你喜欢采用哪种

网友C:
三种方式:
㈠多段速,用PLC 3个/4个输出点可以组合出8/16段速;但这个是固定的,需要更改只能调变频器参数;
㈡PLC加DA输出,可以连续调节,方法简单,编程方便,但DA模块价格一般都不便宜;

㈢用RS485通讯,成本低,编程方面相对复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