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5-07):
普通50HZ电机工作在60HZ对电机有什么影响?能否长时间运行?

网友A:
这个范围一般还没什么太大问题;

网友B:
不可以,因为功率与转速的立方成正比增长。普通电机材料的物理特性不行。

网友A:
用变频器了没?

网友C:
能长时间运行,转速会相应增高,扭矩会有点下降,没有太大的问题

网友D:
应该是用变频器的吧,一般的电源频率不会超过60HZ啊。

网友E:
我也不知有没有问题,我这里有的变频器长期工作左50到70之间。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也不知有没有问题,我这里有的变频器长期工作左50到70之间。

变频器本身肯定没有问题,我指的是电机和所带机械部分在这么高转速下有没有问题。

网友A:
用变频器了没问题;
60HZ大多电机能承受的;
此时输出的力矩比额定值要小;

网友E:
引用 楼主:
以下是引用xiquan在2012/5/7??23:06:18的发言:
我也不知有没有问题,我这里有的变频器长期工作左50到70之间。

变频器本身肯定没有问题,我指的是电机和所带机械部分在这么高转速下有没有问题。
我这些设备已用了8年了还是国产的呢,没出个什么问题。十多台机到现在连个轴承都没换过,我也感到奇怪。这些机平均每天工作达十几个钟。不过我们保养还是挺到位的。

网友B:
现在来做一个具体分析:有一台水泵IS125-100-315型,转速2900,流量240立方米小时,扬程120米,效率77%,轴功率101.9千瓦,电机功率110千瓦。频率50赫兹。分析:工作在60赫兹下电机转速同步是为3600转减去3.3%的差转率=异步转速3480转,轴功率与转速立方成正比增长,折合后轴功率增大16.6%约等于118.8千瓦,电机同时应该为负增长16.6%,约等于91.74千瓦。此时不考虑一切因素,只是看一下功率差应该约等于27千瓦,也就是说电机能在负功率27千瓦的情况下工作吗?大马拉小车可以考虑,而工程设计能那样做吗?我看须斟酌。

网友A:
呵呵;水泵类负载设定最高频率就是额定频率;

网友F:
应该不行转速高转矩小电动机过热短时间问题不大

网友G:
没什么问题的 放心使用

网友H:
没问题的,就是转速增加了!

楼主:
我就是想了解一下转速增加了,电机的轴功率和转矩有什么变化?

网友I:
是电机的电流发生了变化吗?导致了电机输出力矩减小.

网友J:
没问题的,好多电机都会标示50/60Hz的。。。

网友K:
完全可以的,就是电动机的转速提高了10%。可以放心大胆的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K:
完全可以的,就是电动机的转速提高了10%。可以放心大胆的使用。

不是说电机的轴功率与转速有立方的关系吗?转速提高了10%,功率增加很多,不是会烧电机吗?

网友A:
呵呵;过载了变频器会报警的,不会把电机烧了,但风机水泵类不建议超过额定频率使用;

网友L:
最好把电机的铭牌发过来大家看看行不行,一般来说不宜长时间运行

楼主:
看了这么多回帖,我感觉答案是:可以用,但不能长时间用

网友M:
完全可以的,正常工作在75HZ一下,普通电机没有问题,但是扭力可能下降

网友N:
长时间用电机发热

楼主:
引用 网友M:
完全可以的,正常工作在75HZ一下,普通电机没有问题,但是扭力可能下降

看来还是要看工作条件,有时候扭力下降就不能正常工作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可以,因为功率与转速的立方成正比增长。普通电机材料的物理特性不行。

我很想听听大家最这个帖子的看法。。。。。

网友O:
能长时间运行,转速会相应增高,扭矩会有点下降.

楼主:
我想听听有实际使用经验的介绍

网友P:
用来切割压克力板材的切边机,是用变频器长期提高到80HZ运行的两极电机。每天10小时运行时间,改装一年多来没任何问题

网友Q:
主要看负载情况,轻载绝对没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P:
用来切割压克力板材的切边机,是用变频器长期提高到80HZ运行的两极电机。每天10小时运行时间,改装一年多来没任何问题

不是变频电机吧?

网友R:
与恒转矩或者是变转矩电机类型有关吧

网友S:
用标准电机工作在60HZ是没有什么影响的,只是马达温度升高了一点,转矩有所下降

楼主:
引用 网友S:
用标准电机工作在60HZ是没有什么影响的,只是马达温度升高了一点,转矩有所下降
其实这就是有影响。。。。

网友T(2013-10-05):
肯定有影响,如果你原来的电机工作在额定功率时频率不能加的,那样电机就会烧掉,

网友U(2014-01-07):
大家好,我们的振动振床输送粉料也出现这个问题。。普通振动电机对称安装在振床两侧,带变频。现在在50Hz下工作,感觉振床输送能力有点小。。所以想问下。能否变频到60HZ下运行?,会提高输送能力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