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5-07):
1.“平滑”并不精确控制电机的相电流,只是把电流的变化率变缓一些,所以“平
滑”并不产生微步,而细分的微步是可以用来精确定位的。
2.电机的相电流被平滑后,会引起电机力矩的下降,而细分控制不但不会引起电机力矩的下降,相反,力矩会有所增加。http://www.xfoyo.com

网友A:
1、觉得楼主首先要给“平滑”和“细分”一个确定的定义;
2、有了确定的定义,就有了讨论的基础,就有了方方面面的观点;
3、否则会各说各话,各种各样的观点,互不沾边,或无从考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