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5-07):
这段时间厂里按了一套设备,发现一个问题?怎么没有接地线的呀!很纳闷,后来想想,可能是总开关是漏电空开。就是这样设备不太稳定,而且故障不好找(跟我们主管也说了一下),自己的义务也尽到了。
   昨天,设备又出了点问题。叫我调整一下接近开关的位置。又想到了漏电总开关的事,就想去研究一下。这回又有问题了?怎么总开关就三根火线进去了,零线没有进去呢(总开关看不到正面)?突然意识到,这不是漏电开关,只是个空气断路器。没有接地又没有漏电保护,这样不是要出事故的吗?一下子就感觉到了问题的严重性!
   后来想了想,设备是接了地的。这个设备是没接地,但是通过不锈钢管路,跟厂里的其他设备连接。这个设备也就接地了!
   真不知说什么好?不知道出口到国外的设备是不是也是这样的?

网友A:
不是很清楚这问题。

可以查一下电路图,看其接线方式;
另,安装时,设备外壳有否接地或接零保护(视供电系统而定)。

网友B:
大多数的设备是要求有接地的!楼主可以根据设备特性再查查接地。

网友C:
如果电压超过安全电压范围,按照标准要求是一定要接地的。如果不接地,火线绝缘损坏时通过那么长的回路到地,外壳还是会超过安全电压,容易触电。而且这么做,防雷系统基本不起作用。
建议增加接地线。

网友D:
不管哪种保护方式,设备外壳必须要接地的,这个地可以pe线,也可是n线,但要注意不能混接

楼主:
你们还没看明白,根本就没接地!那家公司是北方的,我不知道他们那用的是什么系统。我们这边四线制或五线制。(再差的嘛,三根线在地上打个洞!我没见过这样做设备。)
我的意思是他们什么都没有!
所以我就想是不是因为他们想设备是跟厂里的其他其他设备通过不锈钢管连接的,就借用厂了的设备接地了。(设备整体都是不锈钢)
总电源是我们送过去的,送了5根线都送到了,他们就是没有接!
为此我问过他们的电工,说是已经全国做了20多套了都是这样做的。再一句就是:“有问题找我们领导,我就是个打工的。“
我就是想他们能这样节省成本!?他们的工程师和领导是怎么想得。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们还没看明白……
呵呵,原来是我们没有搞清楚……

网友E:
我们公司卖出的机器,从来不建议客户装什么漏电开关,机器上变频器多,装漏电开关动不动就掉,机器电脑容易坏

网友F:
安全第一,预防为主!

网友G:
所以我就想是不是因为他们想设备是跟厂里的其他其他设备通过不锈钢管连接的,就借用厂了的设备接地了。(设备整体都是不锈钢)

有可能

楼主:
怎么就不指责一下这种行为呢?

网友H:
设备接地是很重要的!没有任何里由不接它。。。。。。

网友I:
那家公司的设备肯定没过3c或ce或cqc等认证的建议楼主老板下次买设备时主意下  在国内有的设备安防没做国家不会查他们的有的设备国家会管比如家电要过长城的

网友J:
无论如何,设备外壳的金属部分必须可靠接地1!

网友F:
接地的形式也有好几种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