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提高1V电压?

楼主(2012-05-07):
问一个低级的问题:
怎样将一个电源适配器直流9V的电压提高到10V?

网友A:
这种一般是开关型的.好的会有反馈.打开盖,找到高低压光电隔离,前面的采样(电压比较)电阻,换一个合适的,就可以调压了.

网友B:
哪里用的?一般设备不差这1V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这种一般是开关型的.好的会有反馈.打开盖,找到高低压光电隔离,前面的采样(电压比较)电阻,换一个合适的,就可以调压了.
最好穿进去一个10K可调电阻,

楼主:
是一个复读机的充电器。

楼主:
内部图片
没看见光耦。
不知应该换哪个电阻。

网友D:
重新买一个吧!没用了

楼主:
这东西是好的。原来那个是输出DC10V的,炸了。现在我找了个DC9V的,但是也许很难充电,因为电池也是9V的。

网友E:
把次级线圈的头找出接上一段漆包线在绕4圈

网友B:
引用 网友E:
把次级线圈的头找出接上一段漆包线在绕4圈
不行吧?关键还是那个没有找到的取样电阻起作用!

网友F:
uc3706的9脚还是15脚的是取样电阻 换大十分之一左右

网友G:
你实际测量过电压了吗?应该是高出9V的

网友F:
刚看了 你那个不是3706吧?

网友E:
绕几圈最简单

网友H:
还是得找到取样电阻

网友I:
其实DC9V只要功率强,也可以的

网友J:
引用 网友I:
其实DC9V只要功率强,也可以的
作为充电电源,必须比电池电压高出1~2V才能充电。

前面的朋友说对了,就是设法找到取样电路的分压电阻更换阻值大(或小)一点的电阻调节分压比来调整输出电压。

至于说多绕几圈的做法不现实,因为你不知原匝数比是多少,有可能多一圈,电压就会多十几伏,而且你能拆得开变压器加绕几匝线圈就偷笑了。

网友E:
缠外面就可以,这种电源没有反馈,高几伏没关系

网友K:
看看电路图再做决定!

网友L:
楼上的图片很好,不知道是怎么弄上来的?

网友H:
到处看看果然厉害,楼主可以将R8的电阻减小。

网友M:
个人认为把 R10减小

网友J:
最好还是加大R9的阻值为好。

另外楼主要注意,你的实际电路板与以上电路不一定相符,只要找到类似电路图中的R9、R10的电阻改变阻值即可。

楼主:
谢谢各位。明天再拆开试试。

网友H:
楼主真有心,资料传上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