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5-07):
我理解的是,这两颗线都是从中线点入地,然后分出来,成为各自独立的两颗线。可看书上说;保护零线就是“将电气设备的外壳用导线与电源的中性线N[N]l连接。”如此说来保护零线和工作零线[N]都是同一个根线了?零线即当火线回路工也当保护?

地线称PE是吗,保护零也叫PE线是吗?地线是从中性点接地后引出来的吗?

楼主:
问题很业余,因为我不是专业的,只是业余时间学学,纯爱好而已,哈哈别见笑!

楼主:
我是个外行,说点业余的办法:用带开关的插座,加完热后,关掉开关。

网友A:
保护接零还是保护接地,与供电系统的方式有关;
TN-C系统,中性线与保护线共用,通常称其为保护接零。

网友B:
论坛里面有好多帖子是讲这个的,你可以翻看下。
简单给你讲下。PE就是保护用的,不能做回路,所有供电方式都要提供。
有没有零线是要看具体系统的供电方式,像楼上说的那种就叫PEN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