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6CN通讯问题

楼主(2012-05-07):
6ES7 216-2BD23-0XB8 CPU226CN 连接电脑数据线无法与编程软件连通,电脑发送通讯信号时,USB-PPI线上指示灯闪亮,I/O板上通讯调制芯片IC75176的1脚输出用示波器看有信号(电脑发送的信号),如果能正常通讯,4脚应该有PLC-CPU发送出来的回应信号输出。目前4脚没有信号,请问应该是哪里存在问题?如果是程序加密不会影响通讯。
可以测到,1脚输出给CPU板上HA125的12脚,没有HA125的内部图,也没有测试到哪个脚有输出信号,请哪位指点或参与交流?

网友A:
用原装的电缆试一下;

楼主:
哪有卖原装电缆? 价格是多少?

网友B:
200的 600 700的
200 300通用的 2800左右

楼主:
哈 我用23元的电缆 搞定了! 谢谢大家! 故障是芯片加密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