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5-07):
各位工程师,在使用变频器的时候有没有碰到供电电源一主一备的情况,其中主电源为380V交流市电,而备用电源为EPS(紧急电力供给),该EPS是用40块12V蓄电池构成的直流电源。这种工作状况是不是受到变频器功率限制,如果是11KW的变频器,能不能采用这样一主一备的电源呢?

网友A:
呵呵;你的变频器是什么品牌?什么型号?

楼主:
回版主的话,带水泵用,变频为富士VP系列FRN11F1S-4C

网友B:
这么用是有道理的。备用电源不是连续使用为目的的,而是为了一旦突然的断电,备用电源顶上,实施安全停车。这个电源一般只维持一个合理的时辰,为的是把系统停下来。否则系统会因突然的停电导致供水压力突然释放而损坏系统。应该把它比喻成“不间断电源”更恰当。

楼主:
3楼讲的好清楚,一下就把我好几天的疑问解答了,谢啦!

网友C:
引用 楼主:
各位工程师,在使用变频器的时候有没有碰到供电电源一主一备的情况,其中主电源为380V交流市电,而备用电源为EPS(紧急电力供给),该EPS是用40块12V蓄电池构成的直流电源。这种工作状况是不是受到变频器功率限制,如果是11KW的变频器,能不能采用这样一主一备的电源呢?

直流不逆变为交流直接用?
我这用过通过变频器带两台200KW电机的备用EPS,供电30分钟。  直流变交流后,再供给变频器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引用 楼主:
各位工程师,在使用变频器的时候有没有碰到供电电源一主一备的情况,其中主电源为380V交流市电,而备用电源为EPS(紧急电力供给),该EPS是用40块12V蓄电池构成的直流电源。这种工作状况是不是受到变频器功率限制,如果是11KW的变频器,能不能采用这样一主一备的电源呢?

直流不逆变为交流直接用?
我这用过通过变频器带两台200KW电机的备用EPS,供电30分钟。  直流变交流后,再供给变频器用。

直流还要变成交流?
电压符合的话是不需要的,除非你钱多,烧钱就可以!
直流变成交流后再用变频整流,电源损耗也不小的!

网友E:
可以,还要加鉴别失电电路

网友B:
看来好些弟兄还对应急电源不甚了解呀。直流电源其实就挂在直流母线上,平时被充电和保养,关键时候放电维持直流母线电压。等到变频器完成安全关机任务以后,自动断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