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5-07):
1.咸老师你好:现在电子电路发展得比较快,已经涉及到各个领域,那么如果是初学者怎么去学习和掌握这些东西呢?希望能得到你的回复,谢谢
要把电子电路基础,从原理上打扎实些。有爱好,又勤于实践,就能掌握。我是在干中学的,碰到不懂的电路,翻书,查资料,搞懂它!另外,从实际电路,倒回头,在原理上做一归纳。

2.咸老师你好,我公司有多台四方牌E380-37KW变频器损坏,主板一贴片三极管炸裂,型号是F8,请问:这是什么类型管了,及参数及代换方法,期盼咸老师在百忙中给予回复,谢谢!
先要知道三极管在电路中的作用,或用在什么电路中,才能回答这个问题。因为一些型号的资料是不易查到的。最近准备写一篇帖子,说明一下贴片三极管的代换,请注意论坛中的文章更新。

3.咸老师你好,我公司所用变频器运行中有时报UV1主回路低电压故障,但实测与变频器显示直流电压均在正常范围之内,复位后又能正常运转,充电接触器无故障[充电接触器坏报UV],是否与主板有关系哪?期盼咸老师给予回复!谢谢!
有以下几方面原因: 1、充电接触器的主触点因烧灼产生接触不良。 2、进线空气断路器有一相接触不良; 3、电网污闪原因; 4、接触器辅助触点接触不良,检测电路报警。

4.接触不良问题是导致设备稳定性能最大危害之一,特别是电动机继电器控制回路,能导致电动机不能正常运转接触不良的点太多,一般这种情况正常运转时,会突然停止,电脑上PLC也报不出任何故障,接着开机就能正常运转,不久又停,间隔时间时间不规则,这种故障也很明显就是一个点或几个点有虚接的地方,但是所有的点或电缆的任何一个地方都可能发生。怎么样才能快速准确的找到呢?这才是问题的关键所在!期盼咸老师回复!谢谢!
你好。这种偶发性、随机性故障的发生,有时确实令人头疼。 1、可以想点办法,使故障“常态化”,以利检修。如轻轻拍打相关部位,可令故障产生“频发”表现,增加检修的方便。 2、以简单的起、控制线路为例。接触器线圈的供电回路中,有停止按钮常闭接点、接触器常开自锁接点。在运行中可用导线直接短接停止按钮接点,如拍打中,“频发故障”不再出现,即可确定接触不良的根源系停止按钮不良所致。3、如果将两个接点都短接掉,故障依旧,或故障的发生与拍打无关,应考虑是否由电网污闪原因,使接触器瞬时掉电。因而也不能忽略对电网本身的检查。

5.我有一台220的设备经常漏电,将顾客手打麻。用表量有1百多的电压。然后我检查该设备的插座,发现零地之间有6、70伏电压,相地之间有160伏左右的电压。但是过一会儿又正常了,即零地为零,零火230多一点,火地230多一点。这是为什么?漏电是否与这个现象有关,如何检查并清除此现象,谢谢大家。(接线正常,但线的绝缘没有摇过,地线也没有发现松动)你好!是否有部分配线随机械运动,处于运动摩擦之中?或配线已经老化,兼之环境潮湿等原因,配线与设备外壳之间产生漏电?提供三个参考: 1、排除有否静电产生; 2、若系配线老化,重新配线; 3、进行清理(脏污)、烘干或更换部分已损配线。对处于运行之中线束,加强防护,如编织弹性护套等; 4、设备外壳可靠接地。

6.咸老师你好,我单位的伺服电机控制器在工作过程经常报警过压,过流,但是吧电源关掉,又可以开机,有时候两三天,有时候几小时,因为这种伺服电机控制器是当做功率放大器用的,它还要接上位机,外接编码器,是3轴一体的,把开关电源的电容都换了,有时候正常,有时候没有效果,哎,没有头绪,期盼咸老师在百忙中给予回复,谢谢!
伺服驱动器,接手不多,未测绘过具体电路。抱歉,暂时还不能回答你的问题。我也有解剖整机电路的想法,但尚未抽出时间和找到合适的样机。我想以后会有机会讨论这个问题。

7.你好,变频器开关电源的变压器坏,都有什么状况。谢谢答复。
我碰到的,多是雷击,造成绕组引线烧断,绕组短路。匝间短路的还未碰到过。损坏一般就这两种情况。测量绕组的电阻值(近于直通),可大致判断好坏。变频器维修论坛中,有一专门议及该问题的帖子,这里就不细说了。

8.恒压供水,PID没问题,变频器也没问题,PID参数给定后,水压没问题,正常使用也行,但是突然大量用水时,变频器启动就好像是延时启动了一样,PID已经把信号给PLC了,所以会导致短时间“断水”是PLC问题,还是程序出了错
如果PID参数调整,都没有问题,短时间缺水,可能与加速时间参数的设置有关,将加速时间调短一些再试。

9. 工业现场,可谓电器元件线路错综复杂,出现的故障也是千奇百怪,并且还有液压、启动、传感器、控制仪表等等,维修起来确实难度很大。希望咸老师给指导一下,在现场维修时,比较快捷有效的方法。谢谢。
这个,几句话还真说不清,运行失常,牵扯机、电、液等几方面,需要熟悉设备性能、积累经验。另外,与操作工好好交流,他们的建议往往有价值。修复电路,要考虑到机械等方面的原因。

10.咸老师,您好,想深入的学习PLC,但是看看手册中的一些指令和语句,当时可能是一知半解,等到用时才发现很不熟悉,平时用PLC也少,时间久了还是对PLC了解甚少,平时也想着看看案例和教程,有必要参加个培训班吗,请问咸老师,如何深入的走进PLC的大门呢。
重在实际操作,而非看书学习。找一些实例,照着做。下手编一把试试!找个自动化公司,实习最好,感觉比培训班都好。

11.咸老师您好!电子元件太多了,更新也太快了,感觉学的好累,不知道咸老师有什么好的办法。
电子元件并不多,只有四个,电感、电阻、电容、晶体管,或者再加上IC器件。掌握这五类元件的原理即可,管它多少呢!原理通,则一通百通,何累之有呢?

12.咸老师您好!请问,现在许多企业售后都做的不错,加上现在新设备的价格再不断下降,那么修变频器PLC这些工业电器前途如何?
现在应该还可以。但随着设备价格的下降,维修收益相对减少。有一定的维修量,才见效益。总体还是看好的。

13. 1、变频器拖动恒转矩负载时,是否可以实现节能? 2、变频器拖动电机时,电机及其电机线缆发热较大,请问这种情况有哪些处理方法?
只要是降速运行,就有节能余地。全速时,只有负载率不是100%,如80%以下,有些变频器,可调至节能模式运行,即降压运行,也可节能。电缆发热,若降低载波频率或加装输出电压抗器无效果,须加大线径,或更换优质电缆(有的电缆为劣质铜,载波量小)。

14.拜读过咸工的许多文章确实非常经典,受益匪浅,借此平台感谢。顺便问下这个VFD-M的驱动电路为什么IGBT(BSM10GP120)会在空载时严重发热?不是故障,每台如此。感觉是空载半小时以上(模块上没装回散热板)温升达到手摸不得的程度,其它变频没这么严重。如台安变频同电流电压模块我测栅极电阻是50欧,会不会这个电阻影响有这么大?附上自测电路图供参考
该模块内含整流桥、逆变桥及热敏电阻。感觉没理由空载时发热。栅极电阻50欧,没有问题。建议咨询一下制造厂家吧。带载后不热吗?

15.您好,请问对于变频器拖动转动惯量比较大的负载,变频器的哪些性能参数比较会比较关键?
加、减速时间参数另外,停车方式,如需减速停车(对停车时间有要求),要加装制单元和制动电阻。

16.咸老师:你好,我想问一下你新书中步进电机驱动器和交流伺服驱动器是如何通过模块实现锁紧电机的,维修步进电机驱动器和交流伺服驱动器需要什么工具?谢谢
停机或制中,对电机绕级通一直流,所谓直流制动。维修步进驱动器,不须什么特殊工具,用灯泡做负载即可。伺服驱动器,我对整机电路尚不了解。

17.咸老师您好!请教您两台变频器能否实现完全同步?因工程需要两台电机同时拉一条长环形链条,用伺服电机太成本太高,如难麻烦您指导
具体要求不太清楚,精度不高的同步控制,市售有各种同步控制器,均可应用。要求精度高,应该用步进或伺服系统。

18.关于变频器的几个问题? 1、变频器50HZ运行时,很多品牌默认设置,输出电流总是比输入电流大许多,这种情况,可以通过参数设置得到改善吗?通常使用那些方法? 2、变频器载波对电网的干扰问题,比如载波频率为5K时对系统内的LED指示灯有明显影响(全部产生微亮),降低载波频率依然不能消除,加装隔离变压器有很大改善,但没有完全消除!请问咸老师对于变频器这种干扰最好采用哪些处理措施?
电机非满载时,内部电容储能作用,使输入电流小于输出电流,正常现象,为嘛要改善呢?载波干扰,除了增加屏蔽措施,如输出线套屏蔽管,或更换性能较好的变频器。改善到不致影响周边设备就行了。仪表供电,用隔离变压器,是个好办法。控制配线,加装磁环。

19.咸老师,您好,我单位有一个触控屏与PLC每天都要重新设置才能够使用,请问是什么原因,期盼咸老师在百忙中给予回复,谢谢!
通讯线加磁环,屏蔽干扰;可以换触摸屏一试。

20.你好,减老师,有台台达1.5kw变频器,上电显示CF3,确定在主板上,不知哪个部件坏,敬请指教。
上电,即显示,属于硬件电路的故障。电流互感器及后续电路(TL0741、LF437)有损坏,误输出故障报警信号。或电压、温度检测电路故障。

21. 西门子伺服经常报电机温度报警,但电机没有超温,怎样展开思路?确定是误报警吗?
需要找到温度传感器及后续检测电路,检修电路故障,消除报警信号。

22.咸老师你好!I/O电路的检测方法和检测要点。
多为开关量信号或脉冲信号,配合操作,检测相应端口的高、低电平变化,判断器件的好坏。还是比较易于检测的,只是须知道I/O功能。

23.我们这里又一台电机是变频器控制的,当把电机拆下离开设备时,再次启动电机,此时电机外壳带电,请问是怎么回事?
电机绕组与外壳之间,有电容效应,驳接变频器输出端时,易产生高频泄露电流,有麻手现象。将电机外壳可靠接地。

24.我想问一下,变频器驱动检测方法,驱动部分输出平衡检测要点,用什么工具检测好。
用万用表,或示波器,均可检测,变频器论坛有相关帖子,到那里细看吧。我的相关帖子,说得都详细,这里从略吧。

25. 咸老师你好,我们给客户配的制动单元,船上用的,烧了稳压管,一般有哪些原因会出现这种情况
是指制动单元内部电路上的稳压管吗?可能为船上发电电压过高所致。订购制动单元时,要考虑其适用电源电压范围,必要时可定做适应要求的制动单元。

26.我们这里又一台康沃的变频器,在电源输入侧电路板出现相间击穿,请问是怎么回事?
1、潮湿和脏污的关系。2、涂加绝缘漆加强绝缘。3、线路板本身的质量和制作工艺(如电气间隙不够)问题。

27.能谈谈变频器拆机一体化模块的好坏判断方法吗?在实际工作中我经常会误判模块,让我头疼,谢谢!
1、可以测量各引脚的正、反向电阻值。 2、加低电压,如直流48V运行,有异常一般会暴露出来。

28.康沃变频器启动就报过压!
电压检测的硬件电路损坏。检修检测电路。

29.请问对于变频器拖动转动惯量比较大的负载,变频器的哪些性能参数比较会比较关键? 经常会在负载变化的情况下自动降速,所导致的就是变频电机电流增大,导致报警.同样的设备在使用非调速系统的时候就不会出现类似的情况.
加、减速时间参数、和停车方式最为关键。自动降速,说明电机出现了过载运行。要考虑增大电机的变频器的功率。

30. 咸老师你好,维修变频器是用模拟示波器好还是数字示波器呢
都行。但采用廉价的20M以上模拟示波器,即能满足检测要求。

31.控制柜多路启动信号指示灯220V和380V,当N线并联,启动其中一路,信号灯都闪一下;有的还微亮,串接触器常开触点效果还不是很好。怎么解决?
你采用的信号指示灯可能是发光二极管的,微弱的感应电流就能发光。可在指示灯两端并联0.1u750V电容,消除这种现象。

32.咸老师你好,加了变频器电机是否比工频状态下的电机还耐用很省电,我们厂里的电机大多是泵类和风机负载,电机功率大多在7.5到280KW之间
如果现在是用调节风门的开度来调节风量的话,换用变频器节能效果较好。如果风门全开才满足供风要求,就没必要再装变频器。同样,如需对供水压力进行调节,或保持恒压供水的话,用变频器效果也很好。

33.我修理一台富士FRN22P9S-4CE,通电就报OH2,复位变频器也不管用,请问应该查哪些地方?
应该是过热误报警吧。一般是由热敏电阻取得模块温度信号,经后级运算电路处理后送MCU。检查相关温度检测电路。个别机型也检测散热风扇的运行状态(三线式风扇),当风扇损坏时,也报出过热故障。

34.目前有AB的变频器控制电机在运行中出现了电流波动大的现象,请指教?如何解决
不知是何负载,如风机负载,叶片变形时,会导致电流波动大。先排除负载方面的原因。

35.请问4.8W,200mA,24VDC的电磁阀,如果供电电压为DC21.6V,会导致电磁阀切换不完全到位吗?
一般线圈的供电电压不应低于85%,具体到电磁阀,应该参议参阅产品说明书的供电范围。

36.变频器预充电有什么好方法?
用三相调压器,缓慢升压,达到充电,激活电容的目的。

网友A:
支持楼主,问答汇总能够便于查看。

网友B:
说实在的这样的在线访谈要累死老师傅,没有足够的时间思考只能作应付式常规式的回复。

网友C(2013-11-25):
和利时的伺服驱动器开关管是什么型号的?现在急修一台和利时的伺服驱动器。

网友D:
问答汇总

网友E:
好贴 才看到 相见恨晚啊!

网友E:
看来论坛还有好多资源需要自己挖掘啊!

网友F:
充电接触器是什么接触器?

网友G:
引用 网友A:
支持楼主,问答汇总能够便于查看。
有空多汇.

网友H:
回复 网友F:
就是一个普通的继电器,电容充完了电,CPU会发一个信号继电器接通,把充电电阻短接起来

网友H:
大师的大作每本都有,希望大师多出些书多分享些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