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5-07):
我厂使用的是ABB Freelance 800F控制系统,DCS工程师站调整时间会影响趋势吗?如果有,会怎样?还有别的影响吗?

网友A:
当然会,如时间调快问题不大

楼主:
工程师站和操作员站调整时间
谢谢你,我想再请教些问题,麻烦你了
工程师站与操作员站都选择了“与过程站时间同步”,若是与工程师站对应的操作员站的时间不一致会有什么影响吗?
曾有一操作员站的趋势显示过慢:若现在是早上九点,趋势只显示早上八点的。但工程师站的趋势正常。曾试过加载整个操作员站,但还是老样子,这种情况该怎么解决呢?又是什么原因引起的呢?

网友B:
ABB不清楚,EMERSON的Delta V是以服务器上的时间为准,单独改变某个操作站是不会影响的,服务器上的时间只能向前改而不能向后改。

网友C(2012-07-14):
如果你是用了趋势服务器的话,下面的电脑改时间应该不会影响。如果你是用趋势功能块采集数据的,因为趋势都是各自的操作站下面,你改工程师站的时间,只会影响工程师站的趋势,可能会出现一段直线趋势,没什么大问题的。
你可以将操作站卸载软件,重新安装,再整个站加载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