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EC6000虚轴?

楼主(2012-05-07):
请问PEC6000如何建立虚轴?如何把编码器做为主轴?PLCOPEN指令?

网友A:
呵呵不知道说什么哦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呵呵不知道说什么哦

说的是大工计控的产品体验的PLC吧。。。

网友B:
楼主应该问问负责体验的技术人员。。。

网友C:
引用 楼主:
请问PEC6000如何建立虚轴?如何把编码器做为主轴?PLCOPEN指令?
1)在多轴指令的电子齿轮和凸轮指令的Mater引脚一般可配置成虚轴

2)用HDEF指令将编码器的值读回来  然后用这个值操作就行 ,可以配置成多轴指令中的主轴 也可在单轴指令中使用

3)公司的运动控制指令 大部分都是按照PLC OPEN 来进行开发的,个别除外(比如MC_MoveSplineAbsolute)

如果不能帮您解决问题,可以直接拨打技术支持热线
感谢您的问题!!

网友D(2013-02-26):
运动控制可是大工计控的强项啊,不妨讲讲强在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