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5-07):
虚拟机安装  xp     http://windows.microsoft.com/zh-CN/windows/downloads
http://tieba.baidu.com/p/1027487547
我安装过了好用 推荐给win7的

网友A:
这个是干什么用啊?是虚拟光驱吗?

楼主:
你如果win7上装不了三菱的编程软件    你要不改成xp系统要不就装双系统  虚拟机就结合了这两个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干什么用啊?是虚拟光驱吗?

对于搞工控方面的人来说 要用到很多的软件 但是win7就不支持有些软件,特别是win7 64位系统  所以软件就没法用 有个办法就是重装系统 像XP 兼容性就很好 但是又有很多人舍不得win7的个性化  于是就可以在win7 下安装个虚拟的xp系统  这样就可以在win7下运行xp虚拟器(相当于于一个软件)  我就是这种情况安装的官方的虚拟机 但是运行的时候还是比较占内存

网友C:
虚拟机是个不错的选择,但我个人更推荐双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