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5-07):
我有个坏掉的电源,拆开一看2个电容爆浆(都是220UF/250V),再用笔一量整流桥AC端到310V正击穿(原整流桥是用的KBL206)。
①拆下原来的损坏元件,并拆下2个推挽输出的大功率管(防止电路有严重短路),开关打到220档。
②换上2个330UF/250V电容,换上KBL406和1.5A的保险管(功率管不装上)
③换好后量L-N两端电阻为660KΩ,整流桥+ -位置电阻OL
④上电测试保险丝爆掉,整流桥击穿,电容完好。
我搞不清楚是什么原因,我把功率管都拆了,抗干扰电路没有问题啊,他是怎么短路的搞不懂,敬请前辈高人指点。
上图2张

网友A:
这是普通开关电源,现在只能看到一个图片,你讲的情况有几种可能,(1)可能电解和全桥装反了。有的印刷电路板标的电路符号是反的!错误的!!(2)可能电解漏电!全桥耐压值不够!保险丝是否确定250V/1.5A?(3)可能是电解正极接正极,负极接负极接反了!

网友B:
检查一下整流管后有沒有压敏电阻。

网友C:
整流桥的过载能力差,不耐浪涌电流的冲击。应该考虑整流桥的质量问题,或选型余量太小。检查不出其它问题,可换用电压/电流规格大一级的整流桥。

楼主:
我想有可能是版主说的不耐浪涌电流的冲击,我查了下吧KBL系列的整流桥换成D3sbA60的整流桥看看,等过3天订货到了再反馈。反相峰值抗压按根号六的原则计算600V应该是够了的。

网友D(2013-08-08):
这要专业人员测试的

网友E:
整流桥质量参差不齐,“山”货太多了

网友F:
大哥 用好点的备件吧   我原来也被山寨备件搞怕了

后来只用进口拆机件   那质量没的说!!!

网友G:
测量下电解的容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