触摸屏CF卡的问题

楼主(2012-05-07):
今天拷了张CF卡,开机后是蓝屏,出错有问题
然后换了张卡后就好了!问题是第一张CF卡插电脑上是可以识别的!请问各位老师们是啥情况啊??

网友A:
呵呵;第一张卡人机不认别;
二个卡是同一型号同容量的吗?

网友B:
cf卡计算机认识那就有可能是文件格式的问题,一般的支持到fat32,ntfs就不支持了。

网友C:
你的CF卡是一个品牌的吗?据说国内的CF曾经更换过一次规格,有些屏只能支持其中一种规格的。有些国外的屏,支持闪迪的卡但不支持金士顿的卡。或者就是楼上说的格式化方式问题。

网友A:
容量超出了规定值也不支持的;

网友D:
现在很多已经用SD卡了

楼主:
嗯,是同型号,同容量的

楼主:
是同一品牌的卡,程序格式是一致的

网友E:
呵呵不知道你用的是什么屏,要是贝加莱的产品,没有原始程序,什么搞都没有用

楼主:
引用 网友E:
呵呵不知道你用的是什么屏,要是贝加莱的产品,没有原始程序,什么搞都没有用

就是贝加莱的啊,,也是原始程序

网友E:
你用的是PVI Transfer拷贝吗?
2003系统可以弄,但是现在新出的X20系统 没办法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