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5-08):
大侠,我现在有台欧陆590直流调速装置,现在有个问题是,电机正转,小车走,但是走到行程一半的时候,电流自动降到30%,一开始运行时是60%,但是电机反转,小车正常,再就是小车前进速度比小车后退速度慢,请问可能的原因有那些,望大侠帮忙,在下感激不尽。小车速度给定是电位器给定的,我量过电压,小车前进与后退是电位器给定电压没有变化

网友A:
速度控制?为什么只测量给定?完全可以通过面板监控给定,以及反馈的(speed demand,speed feedback),看看问题处在哪个地方。

楼主:
因为我这边用的是老设备了,所以怕电位器出线什么问题,我检测过Speed demand和Speed feedback及current demand,current feedback,发现速度在前进的时候是60%,但是走到行程一半的时候,降为30%,一开始以为是机械原因造成的,监控了一下电流,发现电流也是下降的,所以排除了机械上的问题。再就是后退的时候速度一直保持在70%。
所以现在有点头疼。

网友B(2012-08-11):
师傅能给讲一下这些英语里边那一个是速度,那一个是电流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