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5-08):
我有一台温控仪,它能输出4到20毫安的电流,我想用它控制三台变频器,不知怎么操作,有懂的师傅给说一下,不胜感谢。

网友A:
三台要同步吗?

楼主:
: 一块温控仪能同时控制多台变频器吗
三台同步工作 但是频率不一样

网友B:
可以把信号串联起来构成一个回路,我就这样做的效果不错哦!

网友C(2012-07-19):
看下变频器的模拟端子输入阻抗,累加不超过温控器的负载阻抗,就直接串联,比如欧姆龙温控器4~20mA负载阻抗为600欧姆,估计一般最多也就接3~4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