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5-08):
对5V光电开关、编码器等有源器件如何与PLC输入点连接的讨论

    网上有很多人求助5V的光电开关怎样和PLC输入点连接的类似问题,在此对这个问题进行解答,并将各种情况下的连接电路进行讨论与分析,望能对求助者有所帮助。
       一、PLC输入口的输入回路分析及等效电路:
    PLC的输入口一般都是用光耦器件,将输入的外来信号输入给PLC,有的PLC选用的光偶器件,其内部的发光二极管是单方向通电的(即一个发光二极管),故PLC输入信号是有极性要求的,外接有源开关器件时应注意极性。有的PLC其内部的发光二极管是双方向通电的(即二个反并联发光二极管),如西门子、欧姆龙等PLC,其与有源开关器件的连接就显得比较灵活。一般在其系统手册里对输入口电路都有说明或图示标注。
   下面就西门子的S7-200的PLC的输入电路为例,先谈谈PLC的输入口回路的等效电路。便于理解外用开关与PLC输入口的正确连接。见图一:

图一为S7-200输入口的连接电路,PLC的每一个输入口的电路都是一样的,见粉色虚线框内的电路,它是由一光耦器件将外输入与PLC的内部电路进行光电连接。光耦器件的输入侧是由二个反并联的发光二极管并联1K电阻,再串接一个5.6K电阻组成, I0.0~I0.3四路的电路一样,其各自的5.6K电阻连接在一起对外输入点即为共地端1M,2M为输入口I0.4~I0.7的共地端。光耦器件的输出为光电三极管,与PLC内部电路相连接。由于发光二极管是二只反并连接的。故在1M与输入口之间所加的电压无极性要求,如1M接外电源的负极,各数入口应接电源的正极,如1M接电源的正极,各输入口应接电源的负极,这样都可使反并联中的一只发光管通电发光,进而使光电三极管导通。但考虑电路极性的统一性,一般输入口的各个公共地(即1M、2M……)应接外电源的同一个极性的电极上(或接电源的正极,或接电源的负极)。
图一的S7-200输入口的共地1M接24V电源的负极,如其开关K3闭合,使输入口I0.3接通+24V电压,此时输入口的注入电流为:Iin=(24-1.5)÷5.6K=4ma 。这4ma电流使发光二极管发光的亮度足可使光电三极管可靠导通(使I0.3=1)。如输入口输入电压低于24V,发光二极管的电流将低于4ma,发光二极管亮度将会变低,会使光电三极管不能可靠导通,造成输入状态的不稳定。严重时会使输入口状态无变化(=0)。故要使PLC输入状态正确,一般输入给PLC输入点的电压应为0或24V的幅度变化。
如把输入回路等效为一个电阻,其等效电阻=24÷4=6KΩ.其输入控制原则为:当输入口的开关断开,输入口与共地COM之间电压为0,其输入信号为0,当输入口的开关闭合,输入口与COM之间电压差为24V,其输入信号为1,了解这些我们就可很容易将用作控制的各开关与PLC的输入口进行正确连接。见下图:
1、 对公共地接正极的PLC(上二图),正确的连线是:各个开关的公共点接24V电源的负极,各开关的另一端分别接PLC的各输入口。当开关断开时,对应的输入回路断开无电流注入,即输入状态=0,当开关闭合时,24V电压加入该回路,产生注入电流,使其输入状态=1。
如将各个开关的公共点接PLC的公共点COM(即24V正极),当开关闭合时,开关并没有把24V加入输入回路,而是把输入回路短路,故这种连线是错误的。
2、 对公共地接负极的PLC(上图三),正确的连线是:各个开关的公共点接24V电源的正极,各开关的另一端分别接PLC的各输入口。当开关断开时,对应的输入回路断开无电流注入,即输入状态=0,当开关闭合时,24V电压加入该回路,产生注入电流,使其输入状态=1。
如将各个开关的公共点接PLC的公共点COM(即24V负极),当开关闭合时,开关并没有把24V加入输入回路,而是把输入回路短路,故这种连线是错误的。
   本着这些原则,来处理光电开关等有源器件与PLC输入口的连接,就不会出现错误。
二、5V光电开关、编码器等有源器件与PLC输入点的连接
1、5V供电的光电开关如果是晶体管OC门输出的(即不带有上拉电阻)只要选型合理是可以与PLC直接相连接的。
如:PLC输入侧的共地点接24V电源的正极,可选用无上拉电阻的PNP型晶体管输出的光电开关,就可以与PLC的输入端直接相连接。如PLC输入侧共地点接24V电源的负极,选用无上拉电阻的NPN型晶体管输出的光电开关,也可以直接与PLC输入点相连接。请见下图四:

电路说明:图四左图为PNP型晶体管输出的光电开关与s7-200输入点连接图,其s7-200输入侧的共地点接24V电源的负极。图中的Ro为输入点I0.0的输入回路的等效电阻。当光电开关的G0导通时,它相当开关闭合,注入电流由24V正极,通过G0、Ro流向24的负极。即在Ro上施加24V电压,使之产生足够的输入电流,使I0.0=1。
图四右图为NPN型晶体管输出的光电开关与CPM1A的输入点连接图,其CPM1A输入侧的共地点接24V电源的正极。图中的Ro为输入点0000的等效电阻,当光电开关的G0导通时,它相当开关闭合,注入电流由24V正极,通过Ro、G0流向24的负极。即在Ro上施加24V电压,使之产生足够的输入电流,使0000=1。
2、5V供电的光电开关如果是晶体管OC门输出的(即不带有上拉电阻)但选型不对应如何与PLC相连接?
如:PLC输入侧的共地点接24V电源的极性已定(即不容许更改),可无上拉电阻的输出晶体管的光电开关的类型选反了。如仍想使用这个光电开关作为PLC的输入信号,可有二种办法解决:
(1)、在光电开关输出点与PLC的输入点之间加一级晶体管开关电路,可实现电平转换,将光电开关输出的5V变化幅度的信号转换为24V的变化幅度的信号,输入给PLC输入点。见下图:

图五左侧图为NPN型晶体管输出的光电开关,PLC的输入侧的共地点接24V的负级,可加一个PNP型晶体管与2个电阻,构成电子开关电路,且记将开关的5V电源的正级与PLC的24V的正极相连接。分析一下工作原理: 如开关的G0截止,其输出对开关的地(GND)为+5V,同时对PLC的共地点COM为+24V,此时G3管的基极与其发射极等电位,故使G3 截止。PLC此时输入为0。如开关的G0导通,其输出对开关的地(GND)为0V,此时G3管的基极电位低于其发射极电位5V,这5V电位差通过10K电阻给G3注入足够大的基极电流使G3导通,G3的导通相当开关闭合,将+24V加在PLC的输入点上,PLC输入侧共地点接24V的负极,即使I0.0回路的等效电阻Rp承受24V的电压,故使PLC输入回路产生足够的注入电流使I0.0=1。
图二右侧图为PNP型晶体管输出的光电开关,PLC的输入侧的共地点接24V的正级,可加一个NPN型晶体管与2个电阻,构成电子开关电路,且记将开关的5V电源的负级与PLC的24V的负极相连接。其工作原理与上类同,网友可自己分析。
(2)、对OC门输出式的光电开关,可用一光耦器件进行电平转换,将光电开关输出的5V脉冲转换为24V幅度的脉冲再输入给PLC。具体电路见下图七。

    电路说明:一般来讲欧姆龙PLC的输入侧的共地接PLC的24V电源的正极(见上图七-2)输入控制开关的接法为:开关的一端接24V的负极,另一端接PLC的输入端(见上左图中的K1开关连线)。即输入给PLC输入点的信号幅度为0~24V 变化。如果光电开关为NPN型晶体管(OC门)输出,电路应按上左图连接为正确,如果光电开关为PNP型晶体管(OC门)输出,电路应按上右图连接为正确。
用光耦器件的好处不仅可实现电平转换,而且光电开关的电源与PLC的电源无电位联系(即光电隔离)。对于共地点为24V负极的PLC(如S7-200见图七-1),光耦器件的发光二极管侧与PLC的连接同上,其光电三极管侧与PLC输入点的连接为:光电三极管的集电极接24V的正极,光电三极管的发射极接PLC的输入点,原理说明与上述说明类同(略)。
3、如5V的光电开关其晶体管输出端是带有上拉电阻的,即使晶体管的类型选对,也是不能直接与PLC的输入口相连接的。
其原因见下图六及其说明:
当图六中的G0导通时,相当开关闭合,此时输入口I0.1的电位等于PLC的24V正极电位,也等于光电开关的5V电源的正极电位,此时G0 管中的电流等于流入Rp与流入Ro二路电流之和。当G0截止时,由于5V的正极与24V的正极相连,故5V的负极将通过上拉电阻Ro加在PLC输入口I0.1上,此时5V的负极对COM电压=24-5=19V,这19V电压加在Ro与Rp串连之路上,使I0.1产生输入电流。I0.1对COM电压=19×Rp÷(Ro+Rp)由此可知,当G0通断通断变化时,输入给I0.1的电压为24V~19V×Rp÷(Ro+Rp)之间变化,显然I0,1的输入信号变化的幅度小于24V的变化幅度,使I0.1无法准确的输入信号传给PLC。
对于带有上拉电阻的光电开关,如要想使用,可以采用上面的二-1-(1)所述的外加晶体管的方法进行电平转换也可实现与PLC输入点的正确连接,下面就光电开关的类型不同、PLC共地的接线不同,提供4种连接方式,具体接法见下图八:

           图八、加一级晶体管电子开关的PLC输入口连接电路图
图八的第一行左侧图为5V供电、带有上拉电阻的PNP型晶体管输出式编码器与S7-200输入口的连接图,外加的5V电源的正极与PLC的24V的正极相连接,其负极独立(即不与PLC的 24V负极相连)。
图八的第一行右侧图为5V供电、带有上拉电阻的PNP型晶体管输出式编码器与S7-200输入口的连接图,外加的5V电源的正极与PLC的24V的正极相连接,其负极独立(即不与PLC的 24V负极相连)。
图八的第二行左侧图为5V供电、带有上拉电阻的PNP型晶体管输出式编码器与CPM1A输入口的连接图, 5V电源的负极与PLC的24V的负极相连接,其正极独立(即不与PLC的 24V正极相连)。
图八的第二行右侧图为5V供电、带有上拉电阻的NPN型晶体管输出式编码器与CPM1A输入口的连接图, 5V电源的负极与PLC的24V的负极相连接,其正极独立(即不与PLC的 24V正极相连)。
  本文到此结束,如有不对之处请给予指出,本人深表感谢!

网友A:
讲的够具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