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HDEF高计的问题

楼主(2012-05-08):
最近用PEC8000做一个用编码器做计数控制的正反转运动中碰到问题请回复:原理为用高计采取A/B点之间的距离(编码器输入)这样无论走到AB之间的任一点都知其位置,用到的HDEF用了一个增计数一个减计数,工作时发现HDEF不工作,现上传程序帮我看看是哪里出了问题。I0。4单相输入

网友A:
高速计数(HDEF)功能块,模式MODE选择不仅设置工作模式,还指定模块高速数字量输出物理输入点,如果设置成一样的,会造成引脚冲突,而不能工作。如0301和0300都指定的是DI4这个高速脉冲输出口,会造成冲突无法工作。
如果不能帮您解决问题,可以直接拨打技术支持热线
感谢您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