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5-08):
本人现在大四,正在做毕设,原来学过S7-200,300没有接触过,遇到很多问题,希望热心人能解决一下!
300硬件组态已经建好,可以与200通讯,可以数据交换。
主要系统构建是一个300做主站,通过PROFIBUS连5个200,200下面分别接入不同执行机构。目前只做了其中一个,是CPU315-2DP连接CPU226连接变频器MM420连接电机,程序有参考,但数据交换这块不太明白,希望大家帮帮我!
附件里有200和300的程序
问题1:200中的IB、QB传送到300中的VB区(不知道有没有说反),300程序中并没有直接度过VB区的数据,完全是依靠组态软件中的M来控制的,VB区到底怎么给300数据的?
问题2:QB0应该对应的是200的输出Q0.0至Q0.7,本程序只用到Q0.0-Q0.2,分别对应变频器的DIN1,DIN2,DIN3口没有问题,若假设需Q0.0,Q0.2两,即101,那么VB0要为5,300是怎么做到的?
问题3:300程序中的Q0.0到底是指什么?300自己的输入输出点还是200的输入输出,如果是200的话,就好办了。谢谢大家!

楼主:
还有几个文件没有传上来
300中M变量的定义:
300程序:

网友A:
问题1:200中的IB、QB传送到300中的VB区(不知道有没有说反),300程序中并没有直接度过VB区的数据,完全是依靠组态软件中的M来控制的,VB区到底怎么给300数据的?
答:您说反了。300无需去读VB的数据,因为已经通过300侧的网络组态将EM277的读写区与300的输入输出区域做了地址映射,交换数据的过程由EM277完成。
问题2:QB0应该对应的是200的输出Q0.0至Q0.7,本程序只用到Q0.0-Q0.2,分别对应变频器的DIN1,DIN2,DIN3口没有问题,若假设需Q0.0,Q0.2两,即101,那么VB0要为5,300是怎么做到的?
答:同上,因为有地址映射。
问题3:300程序中的Q0.0到底是指什么?
答:输入输出地址区域。这个地址是针对于CPU来说,并非针对实际的输入输出点来说。

楼主:
感谢楼上的回答!解答了我一直以来的疑惑,原来EM277直接就完成了这个映射的工作啊!再提问一下:我的从站有5个,分别是5个程序,那么300程序就一个,300建5个FC块,分别放5个程序,分别对应5个DB块,只要EM277的偏移量不同就可以了么,每个FC块里都能使用Q0.0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