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5-08):
西林变频器上电即报P.LU欠压  在线求高手解答 谢谢 万分感谢

网友A:
1、先检查充电接触器的辅助触点是接触良好。接触不良时,可能报欠电压故障;
2、检查开关电源二次侧的电压检测电路,及后续信号处理电路。

楼主:
谢谢 咸工 西林变频器的电压检测电路时在开关电源的二次侧吗  可是我没有看见有比较器啊 不明白他是怎么检测的 还有就是上电就报欠压 CPU会封锁对继电器吸合信号的输出吗

网友B:
咸工很有经验的,按此试一试!

网友A:
西林变频器我未接触过,但想来,报欠电压故障,一般是由于这两个方面的原因,故提出以上参考。后级电压检测电路,用的是比较器电路,输出信号直接送MCU。

网友C:
呵呵^直接换掉E10电容吧,250V,1UF,

网友D:
下面是个人理解的接触器吸合控制电路工作流程,当然这只是自己的理解,希望对楼主有帮助。

1:无辅助触点检测
变频器上电之后先是通过充电电阻给电容充电,当电容上电压(直流母线电压)充到一定幅度后,通过电压检测回路(包括直流母线欠.过电压报警回路和直流母线电压模拟信号产生回路)中的模拟信号产生电路反馈一个直流母线电压的模拟信号给CPU,CPU检测到此信号达到一定幅度后,输出一接触器(继电器)吸合信号使继电器(接触器)吸合,同时检测欠.过电压检测回路信号,不正常则报过压或欠压,如正常,此时机器进入待机状态,等待运行命令和频率给定信号.

2:带辅助触点检测
变频器上电之后先是通过充电电阻给电容充电,当电容上电压(直流母线电压)充到一定幅度后,通过电压检测回路(包括直流母线欠.过电压报警回路和直流母线电压模拟信号产生回路)中的模拟信号反馈一个直流母线电压的模拟信号给CPU,CPU检测到此信号达到一定幅度后,输出一接触器(继电器)吸合信号使继电器(接触器)吸合,此时有2路信号检测:1:检测辅助触点是否闭合,2:检测欠.过电压检测回路输出信号,如果此时检测到辅助触点闭合,且欠.过电压检测回路输出信号正常,则机器进入待机状态,等待运行命令和频率给定信号。如果辅助触点未闭合或欠.过电压检测回路异常则报欠压或过压。

综上所述,报欠压有如下几种可能:

1:查接触器是否吸合,如果不吸合查接触器控制回路。
2:查接触器辅助触点是否接触良好,有问题换接触器。
3:查模拟信号产生回路是否良好,正常则查欠过压报警回路。

如上三条都没问题还要注意辅助触点闭合信号至CPU之间电路是否正常。

楼主:
问题找到了 是电压检测异常  在采样电阻处并联一个1K的电阻 问题解决了

网友E(2012-12-29):
E10电容,250V,1UF 电解液干枯,容量下降,更换之,变频器正常启动!!!

网友F:
引用 楼主:
问题找到了 是电压检测异常  在采样电阻处并联一个1K的电阻 问题解决了
我想知道您是如何发现电压检测异常的呢

网友G(2013-11-07):
回复 楼主:
采样那个部位啊!我咋量着电阻都是好的!检测小板子上的光耦跟运放也都换了还是不行啊!上电就报p.lu急蒙了都

网友H(2015-02-14):
感谢提问者和回帖者,故障机已修复。

网友I(2015-09-05):
请问是如何维修的呢?

网友J:
看蒙了,到底哪个是楼主额!

网友K(2015-12-02):
我来补充一下,今天碰到一西林变频器与楼主一样的故障,拆下E10、100V、1UF后测量有0.85UF,因没有相同的电容,用一400V,2.2UF的电容换上后故障消除,不再报P.LU。我想这是西林的通病吧

网友L(2016-03-27):
引用 网友K:
我来补充一下,今天碰到一西林变频器与楼主一样的故障,拆下E10、100V、1UF后测量有0.85UF,因没有相同的电容,用一400V,2.2UF的电容换上后故障消除,不再报P.LU。我想这是西林的通病吧
我来提提我对西林EH640变频器的2点看法:
一、西林变频器出厂时候板子上有好几处打胶的地方,我不知道是胶质量不好还是机器散热不好,遇到很多炸机的都是打胶的地方短路,以至于每次遇到这个机器都把它清理掉。
二、就是上电跳P.LU欠压这个故障
就像LZ所说的上电就报警,首先打开参数表FV.08看下监控的直流母线电压是多少。如果电压不对,就要检查直流电压检测电路。很多都是250V1UF的这个电容容量变小造成的,换上一样的是可以解决问题。但是这个电容再使用一段时间后,又会再次容量变小,机器又要返修。我维修的时候,都是把它换成无极电容,这个故障一下就解决了。
现在这个系列的机器已经停产掉了,不过目前市场上还有好多,希望能帮到大家。

网友M:
上电报欠压,首先查电压采样电路的降压采样电阻,一般进行到这一步问题就解决了,第二步就是检查采样电路运放的采样电压,我所接触的变频器采样电压一般是0.7V左右,第三步检查运放输出电压,一般2.5V左右,此电压不能太低,我忘记了低于2点几伏报欠压,大家可试试,超过3V报过压。

网友N(2016-05-09):
刚收一eh640-5.5kw机器,上电正常运行报plu,还没修,难道也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