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5-08):
主轴电机和液压泵电机的启动控制:主轴电机和液压泵电机的启动控制可分别通过主轴电机和液压泵电机电路上的交流接触器KM1和KM2控制。为了使PLC在写入控制程序后便于操作人员监控,在写入控制程序5s后,主轴电机和液压泵电机电路上的交流接触器KM1和KM2闭合,主轴电机和液压泵电机启动,5s定时由定时器T1完成。
主轴快进控制:当工件检测器检测到工件后,工件检测开关SB1闭合,进行工件的夹紧计时,定时器T2计时2s完成后,三位四通电磁换向阀电磁铁1Y得电,液压控
制系统接入快进油路,主轴快速进给。
主轴工进控制:主轴快进行程完成后,快进行程开关SQ0闭合,三位四通电磁换向阀电磁铁1Y二位二通电磁换向阀电磁铁3Y和二位三通电磁换向阀4Y 得电,液压控制系统接入工进油路,主轴工进。
主轴停留:钻头完成对工件的加工后,主轴工进行程到达终点,工进行程开关SQ1 闭合,计时器T3开始2s计时,三位四通电磁换向阀电磁铁1Y失电复位,主轴停留对加工孔进行修磨。
主轴快退:计时器T3完成2s计时后,三位四通电磁换向阀电磁铁2Y得电,二位二通电磁换向阀电磁铁3Y和二位三通电磁换向阀4Y失电复位,液压控制系统接入快退油路,主轴快退。
主轴快退停止:主轴快退至行程开关SQ2处时,行程开关SQ2闭合,三位四通电磁换向阀电磁铁2Y失电复位,主轴停止快退。
主轴电机和液压泵电机停止:当工件检测器检测不到工件时,PLC控制程序中SB1常闭开关处于闭合状态,此时定时器T4开始300s计时,当计时完成后,也就是300s内没有工件待加工时主轴电动机和液压泵电动机停止工作http://static.gkong.com/bbs/files/uploadImages8/a9f0a624de5650f4713aabfeb57ef8cc.jpg" alt='图' onload="img_onload(this,{t:1})" />图

楼主:
求大侠们帮帮

网友A:
好像未给出采用哪种PLC,及PLC是否已选型好。
已经有了动作流程图,要编程序,也就不难了。

网友B:
想问问楼主是新人吗?

网友C:
这个机器电器控制很简单的,有的肯本不是用PLC用的是专门的控制器

网友D:
这个用PLC编程却是挺简单的!楼主懂玩继电器的话这个该是不难的!看编程手册吧!

楼主:
新人,没有学过PLC编程啊
新人,没有学PLC

楼主:
用三菱
用三菱吧

楼主:
不知道怎么编写啊
能否帮忙编写一下程序啊,谢谢啦,看书自学没头绪啊

网友A:
若只是学习,可从简单的开始,比如先了解状态器S和步进梯形图指令STL的特点;
刚开始学习时,程序可用软件仿真。

楼主:
求助谢谢
能否编写一下发给我谢谢啦 1099681307@qq.com

楼主:
求助各位高手们帮帮小弟,毕业设计要用,万分感谢……

网友E:
你是不是考试用

楼主:
毕业设计用的,帮帮忙吧,感谢

楼主:
三菱 F1-40MR的plc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三菱 F1-40MR的plc
F1 ?
是不是少写了一个字母,或者说原有例子是F1的?

如果可以的话,可以把自己所作的准备工作先说说,比如是否已列出I/O分配表等。

楼主:
我看的一本书上介绍的是三菱系列PLC指令系统与编程方法,
型号为F1—40MR的PLC,其中输入继电器编号为 X400 到 X 413 和 X500 到 X513 ,共24点;输出继电器的编号为 Y430 到 Y437 和 Y530 到 Y537 共16点。
我看的另一本书上的例子用的三菱FX2N(2N是下标)系列的PLC基本编程指令,输入继电器是X0 X1 这样的,输出是Y0 Y1 这样的的符号
由于没有学过PLC编程,我就按书上相似的例子比葫芦画瓢,不知道怎么列出I/O分配表,现在也没有编出来。楼主帮帮忙吧,十分感谢

楼主:
没有少字母 ,就是F1 — 40MR 的PLC

网友A:
那你就用FX2N吧,虽说FX2N会停产了,但以其作为程序练习还是可以的;
F1的指令,理解起来要困难些,应当现在已很少用了。

X0、X1等,对应外部输出端子(I);Y0、Y1等,对应有外部输出端子(O);
比如,“手动开启启动开关SB0”接哪个输入端子,电源接通由哪个输出端子控制,将它们列出来,就是I/O分配表(应当是这样叫法吧)。

按顶楼的描述,你是用状态器编程,可以先了解一下STL指令的用法。

楼主:
我感觉F1指令好理解一些,可能是F1指令看的比较多一些,那个STL感觉有点难啊,能否用F1指令帮我编一些,马上就要交了现在还得一点点的看,老师说让上网上搜答案交图,唉。楼主帮我编一下吧,手写一下拍个相片就行,感谢……

网友A:
前面好像说是毕业设计,那应当认真对待;
毕业设计的时间,应当不止一天两天,能够有时间查找、阅读相关资料。

没有F1的编程手册,也难以写出程序;若没有F1的PLC,也无法做试验,又无软件仿真。
17楼说“按书上相似的例子比葫芦画瓢”,程序“没有编出来”,是怎么觉得没有编出来的?

等下我用FX2N的画个大致的图做参考,然后给个STL指令的大致用法,编程软件用GX Developer。
我也知之甚少,且有10来年没有用过PLC了,不能保证正确。

网友A:
下图根据顶楼的状态流程图绘制:
   说明:
   1.输出公共端子“COM a”中的“a”,可用相应的数字,如“0、1、2……”等(或之一)代之,须与所选规格的PLC相对应,也可能不止一个公共端子(输出分组)。
   2.图下方所标文字,仅表示输出端对应的用途;所给出的示意,基本上是控制器件,不是执行器件,例如“主轴电机”,表示对主轴电机的控制,而不是指电动机。
   输出具体如何控制,比如对KM1、KM2、电磁铁的控制,是否需经过继电器,则需另行确定。
   3.工进(1)、工进(2)仅是表示其区别,因为不清楚具体的用途,未能使用确切的名称。
   4.图中假设PLC的供电电源是~220V,这需根据PLC的选型或PLC的参数确定。
   5.总之,该图只是一个示意,更多的是一种假设,所以仅供参考,不宜照抄;目的是看能否有启发作用。

网友A:
以下根据下面的流程图给出一个示例程序。同样,本件仅供参考,程序亦未经PLC试验;实际的程序,还需有相关的保护措施等。
   关于指令的用法,建议参看相关编程手册。
   程序中,SB0、SB1仍然对应X0、X1。
   程序的预期结果是:
   运行程序,S1接通;接通X0,S1断开、S22接通,Y0接通;1秒后,S22断开、S23接通,Y0保持接通,Y1、Y2接通;再接通X1,S23断开、S24接通,Y1、Y2断开,Y0保持接通;5秒后,S24断开、S1接通,Y0断开。
   另外,对于毕业设计求助话题,请参见这个帖子的意见:各位,说说对“毕业设计”的看法http://bbs.gkong.com/archive.aspx?id=321063
   对于他人的提示,自己必须再经过思考。

楼主:
非常感谢,这有很大的帮助

网友A:
我手脚慢、脑子钝,花了好几个小时,才弄了这么几句话,能够有点正面作用就好;
还有啊,若任务完成了,可否告知一声?

网友B:
很棒哎,
不过貌似真的很长时间没有编过程序了,梯形图的示例不用加STL吧,好像手持编程器才要加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那你就用FX2N吧,虽说FX2N会停产了,但以其作为程序练习还是可以的;
fx2n 停产啊,我现在学的,用的都是2n呢,他的系列模块什么的应该不停吧

网友A:
楼上,可参见帖子“告别FX2NPLC 全面停产” http://bbs.gkong.com/archive.aspx?ID=319551及 “【话题】FX2N停产(20120413) ”http://bbs.gkong.com/archive.aspx?ID=318891

网友B:
1
老师傅,那你感觉为什么停产呢,停产之后什么代替2n比较好啊?像我们这样刚学2n的过渡到3u或是q系列的还容易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老师傅,那你感觉为什么停产呢,停产之后什么代替2n比较好啊?像我们这样刚学2n的过渡到3u或是q系列的还容易啊
   哈哈,我这老师傅太老了,也越发懒了,没用过3U、也没见过Q;这问题,请年轻师傅回答吧,可另行发主题帖。
   对年轻才俊,可以不称师傅,如何称呼,应当比我清楚,表达出对他人的尊敬就行;
   我倒是听师傅听惯了,听起来舒服。

网友B:
1
引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老师傅,那你感觉为什么停产呢,停产之后什么代替2n比较好啊?像我们这样刚学2n的过渡到3u或是q系列的还容易啊
    哈哈,我这老师傅太老了,也越发懒了,没用过3U、也没见过Q;这问题,请年轻师傅回答吧,可另行发主题帖。
    对年轻才俊,可以不称师傅,如何称呼,应当比我清楚,表达出对他人的尊敬就行;
    我倒是听师傅听惯了,听起来舒服。
呵呵,好滴,那就叫师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