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5-08):
我们厂酸洗生产线有个收废边的电动机,由于在主操作台控制这两个电动机很麻烦,我就把开关改到了现场控制,也就是在主操作台的开关并联一下,但是改了之后,有一台电动机的反转不管用了,操作台显示屏显示反转,PLC的灯也发亮,是不是电动机或者编码器有问题啊、、???

网友A:
在主控台反转控制好不好用呢?不好用,检查线到变频器端子处好不好?信号输入到没有?信号正常就是变频器不良。

网友B:
变频器控制电机反转应当是通过一个开关量信号进行控制的吧,如果再主控台反转控制正常的话,你检查下就近控制的那个信号到底有没有过去,如果信号没过去就没法进行控制啊。

网友C:
其实这个应该是你接线有问题了

网友D:
如果主控台有反转按钮,在这个按钮上再并一个按钮应该就可以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其实这个应该是你接线有问题了
认同

网友F:
查看变频器参数;

网友G:
接线问题。接的不对。其实两地控制可以有很多种模式呢。可以在变频器上参数设置实现,也可以在外部的逻辑转换单元实现。这个工作不是很难,但必须要合理、正确。

网友H:
检查一下接线,也可以画个简图对照一下。

网友I:
接线问题

楼主:
谢谢各位老师了,接线是没有问题的,我已经检查了好几遍了,在主操作台的开关也是正转好使,反转不好使,如果开关打到反转显示屏也显示反转运行中,PLC灯也亮,就是电机不转,还请各位老师在想想是不是还有别的原因,会不会是程序的问题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