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5-08):
我在百度上看到测量编码器的好坏必须测量A,B,两相的电压,但是不通电,好像是没有电压的,我听说,即使不通入电源,用万用表也可以测量,是不是用的万用表里面的电压啊?我感觉编码器价格挺高的,我们厂有很多旧的编码器,我不知道他们有没有坏掉,所以我想测量一下子,,,,求帮助???

网友A:
不同电的方法测量我不会,但是我知道可以通过外接匹配的工作电源,旋转编码器,用示波器测量A,B两相的波形来确定编码器的好坏。

网友B:
最简单的就是接上一个数显表,当然DC5到24V 任意电压电源是少不了的

网友C:
接个电源及高速计数器;

网友D:
編碼器上面銘牌有標明電原規格 確認在接電 萬一是5V 接24V 那會燒掉
可以簡單LED來做測試 也可以用萬用電表 量是否有訊號輸出(3.5V---5V)

楼主:
LED来测量,这个还真的不会,能不能教一下啊,谢谢各位老师的回复啊。。。

网友D:
TTL編碼器訊號輸出(3.5V---5V) 將他輸出至LED 通電 LED亮 代表有訊號輸出 就表示編碼器沒壞
HTL 那就在LED前加電阻
要先提供外部電源給編碼器

网友E:
引用 网友D:
編碼器上面銘牌有標明電原規格 確認在接電 萬一是5V 接24V 那會燒掉
可以簡單LED來做測試 也可以用萬用電表 量是否有訊號輸出(3.5V---5V)
旋转编码器,表就会有电压跳变

网友D:
當然 訊號是以脈衝形式發出 所以你轉快LED維持燈亮 你慢慢轉 發現 燈亮 燈滅
這方式最難測的是原點訊號 他一閃而過 需要很注意

网友F:
最好通上额定电压,用示波器看波形,最准确,其他方法比较粗略,比如缺码故障一般的方法检测不了,示波器一看就清楚了

楼主:
哦哦,基本上差不多知道了,谢谢各位老师了,,,。。。。

网友G(2012-06-18):
编码器检测 1,通上工作电压(编码器工作电压,不能接错,不然会烧)
          2,旋转编码器轴,测量编码器信号和地之间的电压,
          3,测量值应该是工作电压的一半,不然就是编码器坏了,

我厂专业生产编码器 ,可以帮忙检测

网友H:
呵呵  应该需要通电才能判断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