减速机的断轴问题

楼主(2012-05-08):
如果不是驱动电机轴断,而是减速机的输出轴折断,除了减速机输出端装配同心度不好的原因以外,还会有什么可能的原因。

网友A:
带的负载过大,长期重复启动使用也能断轴。

网友B:
主要是 端装配同心度不好,另外还有负载过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