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5-08):
西林变频器电压是怎么检测的啊 我怎么就找不到呢 找了一天了主板上也没有电压检测的运放 搞了一天了头都大了 求救啊 上电就报欠压

网友A:
估计你这个求是求不到了,维修中一般很少人会画图的,而刚好修过你这种机器的又刚好画过图的那机率就更小了,还是自己慢慢研究吧。
我来帮你分析下,仅作参考。
首先你的机器功率比较小,充电电路使用的是继电器,应该是是没有接触器辅助触点检测电路的
而一般机器直流回路电压过低造成报警的情况几乎没有,所以说还是电压检测回路故障误报欠压。
如果是直流母线电压取样的, 一般会4到5个大阻值的电阻串并联之后获得取样电压供后级电路使用。
如果是开关变压器次级取样的,一般是经二级管整流后经过一个小的贴片电容滤波后供后级使用,不会接大的滤波电容滤波,这是一明显特点。
电压检测回路一般会用比较器来产生报警用的开关量信号,比如LM339,LM311等,但不一定是取样电压直接给比较器,有的还要经运放放大电流或者反相之后再到比较器比较。

网友B:
试试换掉板上的一个250V 1uF的电解电容,记得规格差不多是这样的
要么电压再高点,容量再低点

楼主:
我查了下是是从变压器次级绕组引出的经分压后 36V进主板 经过一个贴片电容 然后一个11K的电阻分压到电位器 中心出头到反相放大器 现在问题是36V点上到主板到哪个贴片电容两端 可是就只有5V电 判断可能是贴片电容坏了   这个贴片电容是那种没有标示的  我附近又没有这样的电容   那么 请问 我能把这个电容卸掉不用吗 看看行不行 我现在没敢式 怕烧了 求解答 能卸掉吗

网友C:
如果参数里面能看直流母线电压的话,最好先看看检测出来的值是多少,如果和实际相比接近就不要怀疑检测回路了,而要更多考虑辅助检测点及CPU板。有的变频器如果用变频器升380v的就要在RST三相上分别连接,某些变频器RT两项输入380v是风扇转,接触器吸整机才能工作。如果显示值和实际差异较大才要检修检测回路,在分压电阻上串并联电阻观察检测值是否变化来判断检修方向。

网友C:
楼主所说贴片电容只要不过大或过小就行,10n-500n之间取值对于大多数机器都能行。

楼主:
大功告成了 内部电压漂移 并了个1K的电阻 上电 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