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压变频器单元输入缺相检测电路,很简单的图

楼主(2012-05-08):
光耦用的真多,像不要钱的一样,一般变频器上很少这么搞,这是我修一高压变频器单元的时候画的。

网友A:
光耦也值不了什么钱
变频器的输入缺相保护才好
才不会烧输入整流

网友B:
这图里都是些神马东东 能不能标出来 说明是干什么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图里都是些神马东东 能不能标出来 说明是干什么用的
6个光耦,若干电阻,一个反相器,看型号就看的出来啊。

网友C:
从电路还是能看出原理来的,在电网的一个周期内,每路施密特反相器输出两个正向矩形波。MCU采集(每个周期内6个波头数)脉冲个数,判断有无缺相故障发生。以前,都是用变压器采样缺相信号,用光耦,除造价低廉,还有波形整形作用啊。输出基本上为矩形波。
咸庆信变频器维修专题博客:
http://blog.gkong.com/blog.asp?name=xq%30%39%31%38%31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从电路还是能看出原理来的,在电网的一个周期内,每路施密特反相器输出两个正向矩形波。MCU采集(每个周期内6个波头数)脉冲个数,判断有无缺相故障发生。以前,都是用变压器采样缺相信号,用光耦,除造价低廉,还有波形整形作用啊。输出基本上为矩形波。
还是版主分析的比较到位啊,我就知道电路干什么用的,没去研究过

网友D:
余工的图画的真专业。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余工的图画的真专业。
z大师太过奖了

网友E:
电路简洁,能完全检测到三相输入电源每相的正负半周的时序和一致性。可谓精而辟之!
余工图画的不错哦

网友F:
引用 网友D:
余工的图画的真专业。
真漂亮!

网友G:
不错是那么回事!

网友H(2012-06-14):
缺相检测电路
请问版主,这个光耦是不是不能选择高速光耦,感觉每相连接的那一组串并光耦,总是有一个处于工作状态的,所以,我们采集到的那个波峰间的空隙实际上是光耦之间响应时间所造成的。不知道是不是这样,求版主科普……

网友I:
实际应用中比这图简单得多.只用一个光藕.

网友H:
引用 网友I:
实际应用中比这图简单得多.只用一个光藕.
只用一个???

网友C(2014-05-09):
引用 网友H:
请问版主,这个光耦是不是不能选择高速光耦,感觉每相连接的那一组串并光耦,总是有一个处于工作状态的,所以,我们采集到的那个波峰间的空隙实际上是光耦之间响应时间所造成的。不知道是不是这样,求版主科普……
“空隙”即是电网过零点信号啊。电网50HZ,不必采用高速光耦。
可以把光耦电路的输入级发光二极管,当成三相全波整流电路来看。但U7A输出的是该相电压过零点信号(一个周期输出两个窄脉冲)。
因而,不但反映电压的有无,还具有相位识别作用,能区别相序(看有无必要了)。

网友J(2014-06-09):
回复 网友H:
整流后和基准做比较就可以了。缺相的话电压会低的,关键是滤波电路的设计要响应快。

网友C:
引用 网友H:
引用 网友I:
实际应用中比这图简单得多.只用一个光藕.
只用一个???
是啊,也有采用一只光耦的,三相全波整流\加稳压管\加光耦,构成检测电路.

网友K(2024-01-11):
回复 网友C:
您好咸工,这种波形检测方式,如何屏蔽呢?

网友L:
引用 网友C:
从电路还是能看出原理来的,在电网的一个周期内,每路施密特反相器输出两个正向矩形波。MCU采集(每个周期内6个波头数)脉冲个数,判断有无缺相故障发生。以前,都是用变压器采样缺相信号,用光耦,除造价低廉,还有波形整形作用啊。输出基本上为矩形波。
咸老师,感觉数波头太过复杂了。其实,某一相缺失,这一相相应的74LS14D输入端就是高电位了。。。开关信号多简单。

网友M(2024-02-20):
还是有点不明白,请教各位师傅,正半周时电流通过U6的初级还好理解,可是负半周时U1初级是怎么导通的?还有,电流流过光耦的初级,出来后又流到哪里呢?好象也沒看到回路呀?

网友N:
回复 网友M:
还是需要加深理解交流的的概念

网友N:
还是需要加深理解三相交流电的的概念
引用 网友M:
还是有点不明白,请教各位师傅,正半周时电流通过U6的初级还好理解,可是负半周时U1初级是怎么导通的?还有,电流流过光耦的初级,出来后又流到哪里呢?好象也沒看到回路呀?

网友M:
引用 网友N:
还是需要加深理解三相交流电的的概念
引用 网友M:
还是有点不明白,请教各位师傅,正半周时电流通过U6的初级还好理解,可是负半周时U1初级是怎么导通的?还有,电流流过光耦的初级,出来后又流到哪里呢?好象也沒看到回路呀?
师傅,方便的时候给我们讲一讲。

网友O:
记得很早前有个同事问我,直流电的电流进去一根,出来一根,三相交流电,进去的是三根,由哪里出来的?

网友M:
这6个光耦的导通顺序好比ⅠGBT的6个管导通时的顺序。不知道我说的对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