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5-08):
我车间的设备为什么会突然掉电。然后触摸屏都按不了。但是机器里的继电器感应器都有电源。出现这样的情况只要按下急停开关。重新启动下设备就好了。不知道是不是触摸屏掉电还是PLC或则别的原因。搞不懂啊。
想不通啊,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问题。找不到根源。所以求助各位论坛大师。

网友A:
这种情况可能是PLC的程序中,某个停止输出的条件被触发了,你可以分析程序,对应的检查下

网友B:
估计问题出现在plc那里,首先看plc的状态是错误还是运行状态,如果是运行,那就要查程序了。

网友C:
是不是你的设备每次停电后都要重启才行

网友D:
硬件接线问题吧,主电源与控制电源分开控制啦,主电源开关断开,控制电源开关没断开,造成这种问题。

楼主:
出现这种情况到底是什么原因
是的。出现这种情况。我尝试过将plc重新启动 就是按plc的复位键。但没效果。
也查找过线路。也没发现。只有急停断电。 很纠结啊。我怀疑是PLC断电

楼主:
出现这种情况到底是什么原因
敢问大师 PLC在什么情况会不在run的状态?或则PLC为什么会突然不在run 的状态。是什么原因造成plc不在run 的状态?小弟恭候您的回答 谢谢

网友E:
不是用的同一相电

网友F:
也有可能是外围设备过载或短路等情况出现,PLC程序内设置了互锁导致跳停啊。

网友G:
是不是CPU出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