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5-08):
在维修绞车时发现该矿电工在电动机进线上并联一只三相电容(电力补偿那种),据说可以提高电压,有道理吗?

网友A:
这个国外的机器也经常用,到底是什么作用还没有研究过呢

网友B:
消除高次谐波

网友C:
提升电压我认为有一定的道理。感性并容性即提高了功率因素,功率因素提高即减小了无功电流,减小了无功电流造成的损耗即变相提升了电压(动力线长且不够粗的话可能作用比较明显)。消除高次谐波恐怕有些牵强

网友D:
觉得主要还是提高功率因数,看过一些进口的日光灯里面都有加电容的。

网友E:
提高无功,电压也会提高。

网友F:
减少无功,提高功率因数

网友G:
一般是启动电容   电机刚启动时电压要求高 并个电容加压的

楼主:
那么这个电容该如何选择?不是越大越好吧?

网友H:
该电容的作用是起(就地补偿)的

网友I:
就是提高功率因数,

网友J:
利用电容器节约电能的事实是无法否认的,节约与增大实质是一样的。如果负载做功大小不变,输入的电能减少,称节约电能;如果输入的能量不变,负载做功增大,称增加能量。
在电力系统中安装适当的电容器时,因负载做功多少不变,输入的电能减少,称节约电能;本人为了证明利用电容器是否节约电能时,输入的能量和输出的能量都在变化,就要通过电容器安装前、后电源输入电能和负载做功大小的对比。

网友K:
减少无功,提高功率因数!!与电压貌似无关,用简单的话说就是提高用电质量!!!我用过好多次这样的实例!!!!!!

网友L:
提高功率因数的吧

网友M:
引用 网友E:
提高无功,电压也会提高。

网友N:
提高功率因数的

网友O(2013-03-16):
这就是所谓的就地补偿,提高功率因数的。

网友P:
引用 网友O:
这就是所谓的就地补偿,提高功率因数的。
支持这种说法,这就是目的

网友Q(2013-06-18):
电机是电感元件,电容并联电机,就是改善电机负载的功率因数。提高运行效率。对于大功率的电机,这么做有用,小电机,无所谓了。

网友R:
无功补偿,提高功率因素。

网友P:
有专家的结论了没有

网友S:
减少变压器无功损耗

网友T:
就地补偿,提高功率因素

网友U(2013-12-01):
就地补偿,提高功率因数。

网友V:
改善功率因数

网友W:
引用 网友C:
提升电压我认为有一定的道理。感性并容性即提高了功率因素,功率因素提高即减小了无功电流,减小了无功电流造成的损耗即变相提升了电压(动力线长且不够粗的话可能作用比较明显)。消除高次谐波恐怕有些牵强
一语中的

网友X:
引用 网友C:
提升电压我认为有一定的道理。感性并容性即提高了功率因素,功率因素提高即减小了无功电流,减小了无功电流造成的损耗即变相提升了电压(动力线长且不够粗的话可能作用比较明显)。消除高次谐波恐怕有些牵强
中山宇丰说的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