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5-09):
我买了几条镀锌角铁间隔1。5米打到地底下,然后用镀锌圆钢焊接一起,最后电机外壳接到圆钢上。

我网上查了下好像不对,说零线还要接到圆钢上面才行?

网友A:
很好的工作,完全可以的!

网友B:
lz说的是四线制

楼主:
五线的零线是指变压器端哪条地线也连一起对吗?不是用电那条

楼主:
工厂都是三相四线接地接零双重保护供电,在厂区设备最集中的附近土壤最潮湿的地方埋角铁等接地网(体),接地电阻达到要求后,把接地网用扁铁从地下引到所有需要装电气设备的地方,和电气设备的金属外壳接在一起,再把三相四线的零线和接地体或设备的金属外壳接在一起,用三相三线电线到用电器,就完成了三相四线接地接零保护。
0
| 评论

这个我上网查的,零线还要接在圆钢上,想知道接好还是不接好,有什么作用。谢谢

网友C:
认同LZ做法,建议电源处不要使用RCD(剩余电流保护装置),

楼主:
我想知道麻烦请看下我四楼的疑问,谢谢各位

网友D:
这样不是很规范的吧?我记得电力部门(有敷设地线资质的部门)在做地线时,搞得是三角形金属(镀锌铁管)地桩,然后还要测试接地电阻,达到国标才行。

另外,接零要用供电系统的N线接,不要在独立地线接。独立地线只接设备外壳。零线接用电设备。

楼主:
感谢楼上的斑竹热心回答,全部都是镀锌的。n线是指变压器的地线吗?

网友E:
保护方式,须与供电系统相适应,接地电阻需符合要求;
施工方法可参阅有关标准图集,焊接处做防腐处理。

由于很久未关注这些内容了,我提不出具体的建议。

网友F:
<我买了几条镀锌角铁间隔1。5米打到地底下,然后用镀锌圆钢焊接一起,最后电机外壳接到圆钢上。>这是PE系统。PE系统的概念是:是用电设备外壳的接地保护(系统)线。

网友F:
N线,单相设备的工作零线

网友G:
我现在也正想做一组接地

网友H:
你要先搞清楚,什么是TT系统,什么是TN系统.再来做这些.

网友A:
如果再深一些再好不过了!

网友I:
工厂配电;中性点直接接地的三相四线或三相五线称TN系统!前者N要接后者N不需接!

网友J:
如果配电是三相五线的 设备不需要接地线的 接等电位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