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温保护材料

楼主(2012-05-09):
图中是我公司一台意大利设备(实际是在上海生产)上的电子管超温保护用的东西,由于电子管超温,现在如图中像锡一样的东西溶化了,铜丝出来拉线开关复位,机器被保护了不能开机,问厂家说那个东西是一种类似于硅胶的东西,并且他们都是从意大利拿过的,现在上海没有,但我们的机器现在不能生产呀,各位有没有见过类似这样的东东,国内到底有没有的卖?

网友A:
能不能想一想别的办法?

网友B:
易熔塞,很容易买到的标准产品。可根据温度需要选择。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不能想一想别的办法?

现在该设备还在保修期,不能去改他们的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易熔塞,很容易买到的标准产品。可根据温度需要选择。
易熔塞里面是没有那条铜丝的,不知能不能把易熔塞加温后再把铜丝放进去,或者是有单独的那种填充材料卖

网友C: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易熔塞,很容易买到的标准产品。可根据温度需要选择。
易熔塞里面是没有那条铜丝的,不知能不能把易熔塞加温后再把铜丝放进去,或者是有单独的那种填充材料卖

可以买一个试一下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易熔塞,很容易买到的标准产品。可根据温度需要选择。
易熔塞里面是没有那条铜丝的,不知能不能把易熔塞加温后再把铜丝放进去,或者是有单独的那种填充材料卖
我猜想他们就是利用这个方法改制的。看那条铜丝的样子也不够商品化的东西。我们常用的低熔点焊锡丝Sn63Pb37熔点为183度是否嫌低?

楼主:
今天我打电话问了他们的技术支持,他们说是不能用易熔塞代替的,这个东西是属于电子管的附件,是原装意大利进口的,熔点是180度,还说这个东西的温度稳定性要求很高,刚刚报价过来人民币2040元。

网友B:
呵呵!几块钱的东西,他们这是硬宰啊!我们又怕出问题担责任,只好这样了。

网友D:
巴斯合金做的

网友E:
找个180度的温控开关

网友F:
没见过这种元件!了解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呵呵!几块钱的东西,他们这是硬宰啊!我们又怕出问题担责任,只好这样了。
这台机是花了将近100万买回来的,现在又还在保修期,只能听厂家的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