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无输出,求帮助

楼主(2012-05-09):
我们公司有一设备,有两个月没开了。。现在就开不了,那电池报警,我换了另一快电池依然BAT还是亮的,之后我再把另一台的PLC板换上,机器正常。是不是PLC板坏了?通讯连接是正常的。。

网友A:
里面的程序能读出来吗

网友B:
原来的用电脑连机一下看;

网友C:
电脑联机看程序

网友D:
电池报警,如果电脑联机看不到程序的话,应该是程序丢失了,把另外一台相同的程序拷贝过来就得了。

网友E:
程序丢了

网友F:
联机查看程序,看程序是否丢失

网友G:
程序丢了!

网友H:
换了另一快电池依然BAT还是亮的,这很有可能是PLC坏了。

网友I:
新电池线插上?带电换电池还是断电换池?测下电池电压。有可能程序掉了--------

网友J:
一般不爱坏

网友K:
肯定是程序丢了撒

网友L:
楼上的几位老师所言极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