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85通讯调速问题

楼主(2012-05-09):
新装了一台控制柜.台达SX10PLC,富士FRN5000G11变频器,速度控制用的PID指令,随时变化的.485通讯指令怎么做那位老师指导我啊

网友A:
呵呵;你要搞懂通讯协议;

网友B:
G11可以使用Modbus协议或者富士专属的FGI协议。

且G11有RS485通讯手册,在本论坛,我也共享过G11的通讯手册。

楼主:
现在是用的一条指令一个固定频率.我是想请问各位老师频率连续可变的指令怎么做.这个指令通讯手册上没有啊

网友C:
你把通讯程序贴上来,我来替你修改。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把通讯程序贴上来,我来替你修改。
谢谢老师:我怎么贴不上去呀.复制粘贴不行

网友C:
你把台达PLC程序发到我信箱里:

网友C:
台达PLC文件已受到,请你告诉我,哪一个RS指令是调频(速度)的:
如以下“LD M34  RS D250 K16 D120 K8”
以便我提你计算校验码。

网友C:
本人未见过富士FRN5000G11变频通讯协议,也不知什么样,但从楼主的程序中,却发现该协议与Danfoss的VLT6000 变频器的通讯格式惊人的一致!
以下是楼主的部分程序:

以下是Danfoss的VLT6000 变频器的通讯格式:

网友D:
是啊 通信协议得懂

网友C:
根据台达样例说明,再查看楼主的程序,可发现仅有两处不同:
1、D106上与D107下表示的频率不同,楼主发送的是H4000(相当于50HZ),而Danfoss发送的频率是H2000(相当于25HZ)
2、楼主程序中M2中的D131的数据为H1203,而Danfoss的D101发送的数据是H1201,“03”与“01”的区别就是站号地址不同。

网友C:
既然楼主说,可以通讯控制变频,仅仅是单一频率,无法调频。
根据楼主以上的说法,若要实现频率可调,必须计算校验码。
当PLC发送:
02 0E 01 1200 0000 00000000 047F 2000 44
由以上数据可看出,02 0E 01 12 00 00 00 00 00 00 00 04 7F是恒定不变,仅仅是频率( 2000)在变化,由此导致校验码( 44)也同时变化。
Danfoss的校验规则是异或校验,首先将恒定数据“02 0E 01 12 00 00 00 00 00 00 00 04 7F”进行异或,异或的结果=H64,由于频率数据是变量,因此需要用指令进行计算:
首先将频率变量D350分解为两个字节(D300、D301)
DIV D350 H100 D300
WXOR H64(恒定数据校验码) D300(频率变量的高8位) D302(过渡校验码)
再次异或:
WXOR D302(过渡校验码) D301(频率变量的低8位) D303(校验码)
取D303校验码,将它高、低字节对调:
SWAPP D303
将D301与D303合并:
WAND D301 D303 D107
以上D107就是最终的数据,其中高8位是校验码,低8位是频率变量的低8位。

网友C:
以上程序中,对寄存器进行分解、合并比较麻烦,弄不好还容易出错。其实,也可以用8位模式进行通讯即SET M1161,由此可避免分解、合并的麻烦。

网友C:
突然发现楼主的程序有两种通讯格式,以下通讯格式属于求和校验,01是头码,不参加校验,最后的一个寄存器(16位)是求和校验码。究竟哪一个格式是富士变频的协议,哪一个指令(M1?M2?)是单一频率指令?

楼主:
老师高手:多谢了.
这个程序本来就是丹佛斯和富士混和控制的.共有四台富士二台丹佛斯.
再次谢谢你的无私帮助!

楼主:
引用 网友C:
既然楼主说,可以通讯控制变频,仅仅是单一频率,无法调频。
根据楼主以上的说法,若要实现频率可调,必须计算校验码。
当PLC发送:
02 0E 01 1200 0000 00000000 047F 2000 44
由以上数据可看出,02 0E 01 12 00 00 00 00 00 00 00 04 7F是恒定不变,仅仅是频率( 2000)在变化,由此导致校验码( 44)也同时变化。
Danfoss的校验规则是异或校验,首先将恒定数据“02 0E 01 12 00 00 00 00 00 00 00 04 7F”进行异或,异或的结果=H64,由于频率数据是变量,因此需要用指令进行计算:
首先将频率变量D350分解为两个字节(D300、D301)
DIV D350 H100 D300
WXOR H64(恒定数据校验码) D300(频率变量的高8位) D302(过渡校验码)
再次异或:
WXOR D302(过渡校验码) D301(频率变量的低8位) D303(校验码)
取D303校验码,将它高、低字节对调:
SWAPP D303
将D301与D303合并:
WAND D301 D303 D107
以上D107就是最终的数据,其中高8位是校验码,低8位是频率变量的低8位。

明白了.谢谢老师的无私帮助

网友C:
以上分析是针对丹佛斯变频的,丹佛斯变频是异或校验,而富士变频的校验与此相类似,似乎比丹佛斯还要简单,富士是求和校验,方法与上述一样。看样子楼主已经解决了,本人不再重复,现提供一份富士通讯协议,供各位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