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纶6070和西门子224

楼主(2012-05-09):
通讯线使用的是厂商专配的连接线,接的PLC的PORT0
设置如上所示
不知道哪出了问题,求高手帮忙看看。

网友A:
通讯参数没看出问题
连线正确?
屏的具体型号?

网友B:
楼主,你的问题在哪里?

楼主:
谢谢楼上的。
我中午吃饭的时候思考了下,于是测试了下通讯线,由于通讯线两边口都是九针公头的,也没有特殊标记,原来当时没注意方向,接反了。大家如果遇到类似的情况,可以测试下哪头是38 哪头是12。
现在通讯好了。

网友C:
呵呵;二头一样的,线上还不做标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