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5-09):
我现在有13台横河EJA的绝压变送器不准,量程是绝压0-10KPa的。因为现在没有设备能给负压到-100KPa 所以不能调零。求助各位大侠能给个能判断变送器零点是不是准确的方法。手头有BT200。

网友A:
现在没有,将来也没有。你认为调零就一定要-100KPa?

楼主:
调零是不是非要-100我真不知道,我是想问各位大哥比喻我现在的管线里面压力是-95KPa  但是我的表显示是-90KPa 我有没有办法给调整过来。

网友A:
如果你的变送器是线性的,在任意点都能调校,若是非线性的,必须作零调和满调。
看你描述的刻度单位是KPa,想必很粗,就用一台普通的油封旋片真空泵抽空10分钟已经可达绝压0.几Pa,在此调零几可满足使用要求了,有分子泵组则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