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 重启

楼主(2012-05-09):
今天给ACF机灌程序调机,程序弄好后,调试时出现问题:
x7作为急停,为常闭,
急停按下后,fp0r-c16t及gt01屏重启。
六台设备程序一致,只有这一台设备有这个问题。
该设备执行其他任务没有问题。
望高手解释。

网友A:
那你就看看,外围电路

网友B:
呵呵;你外围电路不一样吧;
重启说明你电源关了;

楼主:
现在换过PLC后,设备正常,确定不是外围电路原因。

网友C:
线路有问题,外部错误

网友D:
x7作为急停,为常闭,
急停按下后,fp0r-c16t及gt01屏重启。

这样看来急停变成fp0r-c16t及gt01的电源开关啦,而一样的设备其他的又不会,那就是接线接错了

楼主:
各位大佬。我查过线路,没错。我把PLC换掉后就正常。我想知道什么原因会导致输入点影响plc重启。

网友D:
引用 楼主:
各位大佬。我查过线路,没错。我把PLC换掉后就正常。我想知道什么原因会导致输入点影响plc重启。
把你这台PLC放到其他机台试试

网友A:
看lz后来回复有点晕
说明程序不一致,“六台设备程序一致,”-----怀疑
目前没理由怀疑PLC问题,除非你的PLC山寨/二手

楼主:
我也有点晕,但是确实灌的是一个程序,所以不会是程序问题。plc换掉后别的plc就没有这个问题。所以也不会是线路问题啊。奇怪。六台设备调试时发现一台继电器转换板有问题(固态继电器没焊透),还有一个就是我刚刚说的那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