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5-09):
有一台海利普 HLPA 3.7KW,自检有问题 总是显示dsp 2.0 正常情况下应该是 先显示 dsp2.0 然后跳到 设定的频率

HOLIP-A 变频器上电自检不过。上电后一直闪显版本号“DSP2.0”,各指示灯均不亮,只有按PROG键闪显“CD000”,其它均不反应。闪显“CD000”后,再按PROG键闪显CD00“0”,用DISP键可改闪显CD0“0”0或CD“0”00,此时可用▲或▼键改变闪显数值0-9。此过程按其它键均不反应。
    特请赐教。多谢!!!

看见了好多帖子都是这个故障,应该是海利普的一个通病,不知道哪位大哥有修过

网友A:
我以前修好过,不过很麻烦,文字不好说

网友B:
修过几台海利普,未碰过此故障。请楼上的朋友大致说说,给个检修思路也好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以前修好过,不过很麻烦,文字不好说

大哥,有时间希望你能分享一下,是主板的问题吗

网友C(2013-09-07):
回复 网友A:
你好,你修过海利普开机显示DSP2.0的问题吗?请问怎么处理?

网友D:
主板坏了换主板吧,3,7的我还有好几块。

网友E:
驱动板的供电不对也会的、看看互感器有没有短路的,造成电压偏低等

网友F(2014-11-09):
主板与面板通讯不上,这个修过,是主板的小电阻断了。

网友G(2019-12-11):
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了,通电显示DSP2.0,请问大神们是如何解决的,已经确定不是控制面板的问题,问题应该在主板上,苦于不知如何下手,望各位指点迷津。

网友H:
比如主继电器不吸 复位电路异常  CPU供电电路电压太低 变频器供电电源缺相和面板供电异常。再比如散热风扇短路。总之要多管齐下 逐项排除。。。胜利在前方。

网友I(2020-02-03):
面板不匹配造成的。

网友J:
修过一台嘉信37KW的,故障现象显示DP自检不过。把开关电源的次级电解电容换了一遍。故障依旧。测储存器24c16的4脚和6脚电压4.87V,测稳压7805输入电压10V,输出电压4.88V。换7805后正常。测7805输出电压4.92V。

网友K:
主板可能有问题

网友L(2020-03-16):
海利普面板有ab01和ac01之分如果插错了就一直显示dsp2.0

网友M:
主板问题,换个主板试试

网友N(2024-06-27):
可以确定是主控板上的问题,有时它能自动跳过自检,正常工作,换块主板就好,有哪位大神能解决这个问题吗?给点思路也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