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5-09):
一个按钮控制四盏灯不同动作,要求如下:
  按一下按钮灯A亮,在按一下灯B亮,灯A灭,再按下,灯C亮,灯B灭,再按下,灯D亮,灯C灭,再按下都亮,再按都灭,本人是新手,希望各位大侠帮忙,谢谢,最好帮忙写出程序

网友A:
计数 比较

网友B:
同意1#楼的回答,只要计数和比较  就能完成你的全部动作要求

网友C:
如果只用计数器,继电器的传统电路,就行;
如果用PLC既可以用计数器编写,也可以用移位寄存器编写。。。

网友D:
这是用三菱写的程序。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这是用三菱写的程序。
版主威武!

网友F:
引用 网友A:
计数 比较

网友G:
版主能解释一下不

网友D:
引用 网友G:
版主能解释一下不

解释什么?

网友H:
按第一次:  A亮 ( 把K1(二进制0001)移动到K4Y1(Y4 Y3 Y2 Y1),此时Y1=1 其余Y2,Y3 Y4 都未零  所以 Y1这一展灯亮了。  按第二次  B亮  (把0010 移到K1Y1),此时Y2=1,其余都未零  故 第二个灯亮 。。。。一次 按照推下去就是你要想的功能。。。

网友G:
木有事了

网友I:
引用 网友B:
同意1#楼的回答,只要计数和比较  就能完成你的全部动作要求

网友J:
循环移位,比较,加一指令,S7-200的。

网友K:
计数实现的,模拟了一下,应该可以完成要求了

网友K:
忘记传图了
图片忘记了

网友L:
用S7-200编写的程序,供参考:

网友M(2012-06-19):
不应该是CPM 比较指令码
我也在做这个题 一个按钮五个灯 我是这样做得 图一
第二种不用计数器复位 不会做了
求版主用自锁把第二张图做一下
另外解释下 为什么不用CMP 啊 我正在学CMP 你说的比较指令不是CMP吗 怎么变成MOV了 可以用比较指令做一个吗 谢谢